请教, 4-20MA的传输距离

楼主(2005-11-29):
各位专家,4-20MA的模拟量信号,传送距离700m,能否实现?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加屏蔽,电流信号应该可以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不过一定要注意屏蔽.

网友C:
如果传输距离较远,在使用屏蔽电缆的时候,要注意接地端不能和强电接地共用,必须分开单独打接地桩。因为强电接地在配电柜中有零线排和接地端共用的情况,此时可能接地端电流不为零,屏蔽接地和它共用可能会产生干扰,从而对屏蔽产生影响,造成模拟量信号不准确。传送距离700m,属于距离较远,建议在屏蔽电缆另一头另设接地桩(远离配电设施的一头),以保证传输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D:
可以用隔离变送器

网友E:
如果需要较长的距离,可使用配电器。

网友F:
应该用隔离变送器。

网友G(2006-01-07):
你硕的是自动化仪表,只要线路电阻小于250Ω,就没问题。

网友H:
信号弱,易出故障

网友I:
电流信号应该可以。

网友J(2006-04-29):
大家好,我记得,一般变送器都有一个工作的电压范围,比如16-36VDC,可是供电一般是24VDC,是不是供电电压24VDC减去屏蔽线在最大电流20MA时的电压降,即是变送器的供电电压,只要它满足16-36VDC,就可以?

网友K:
与线径有关,1.5mm2的屏蔽电缆1000m之内可以。

网友L:
这个要用屏蔽电缆,传输电缆两端都要接地,这个是属仪表模拟信号,仪表接地是要和动力接是要分开打接地柱。仪表接地电阻一定要<1Ω 。传输电缆的电阻也要<250Ω ,如果大过250Ω 4-20mA就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