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4-20MA的传输距离

楼主(2005-11-29):
各位专家,4-20MA的模拟量信号,传送距离700m,能否实现?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利用数采模块,将模拟信号专为数字,接485放大器,或接网桥。
将信号传到电脑。83917292@163.com

网友B:
导线截面大就可以

网友C:
不好意思,表述有些错误!

网友D:
可以的,4-20MA信号不是强弱的问题,导线截面要选择大些,降低线路电阻,否则影响信号的灵敏度。我的一个工程信号传输距离900米,导线截面选2.5平方的屏蔽线,就满足了控制要求。

网友E:
4-20MA的信号传送一般选择3平方的屏蔽线就可以了,但传送700米工作能否稳定只有接通才知道,我公司在现场使用的屏蔽线一般在300米以内

网友D:
4-20MA的模拟量信号串三个,你又如何分辨每一个传感器的状态?
工业上一般每一个传感器一路传输.

网友B:
‘导线的电阻加最后负载小于这个范围就可以了!’——这个话没有错!在先前的类似帖子中已经说明过。
不要说‘串三个标准250欧负载’,你要按 10 个负载接谁有什么办法!‘接大负载’是什么意思?要提‘超导’、明显抬杠!就是‘用超导的情况下,我都能传到月球了!’也是不可能的。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61168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6073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52607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75388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3472

网友F(2008-09-30):
4-20MA是电流的变化来传递信号的,与线路的阻抗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只要是通路就好了。

关键是线路长了干扰就大了。主要要做好抗干扰措施。

建议用485传输比较可靠点。

网友G:
4-20MA是具有恒流源特性,对线路的距离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仪表输出电压,和线路的阻抗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H:
电流信号是没问题的,,,

网友I:
只要电阻值不超,没问题。

网友J:
?完全没问题,有需要跟我联系。http://www.sun-yuan.com

陈志娟 13480868230

网友K:
呵呵;一是电线的直径不能太细,还有要考虑干扰的问题;

网友L:
应该没什么问题,线粗点就是了.哈哈.

网友M:
没问题

2公里以内没什么问题

网友N:
我这用的是simiens的,资料上说的只要不超过1000米。

网友O(2010-04-07):
用 MHM-04B 信号中继器 增加信号传输距离 可以到达2000米以上

用 MHM-05A 无源信号隔离器 对信号进行抗干扰处理

网友P:
如果距离超过1000米,一般建议增加一个隔离变送器/信号隔离放大器,这样可以保证信号传输不会衰减或者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