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的一次面试被拒绝的经历(DCS和PLC 之间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5-11-29):
去年去南京恒志面试
主考官是他们工程部经理,因为我简历中写了做过DCS与PLC
他问我DCS与PLC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我是这样回答的:
PLC:可编程控制器
DCS:集散控制系统
概念上就有本质的区别
你应该问我PLC与DCS的控制器有什么区别,或者PLC控制系统与DCS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对PLC与DCS不懂,把我撅了!

好歹我也做了3年PLC,1年DCS,居然是不懂!我无语!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这个帖子还在!挺有意思

现在我觉得我得感谢当年这位给了我挫折的主考官!

让我可以潜心的学习,我也完成了从不懂到有一点懂

从工程师到工程部经理

从做几百万项目到几亿项目

从做几百点到几千点

从打工到做老板的转变!

网友A:
面试时该收敛时对自己也有好处。

网友B:
现在两者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很多时候是共通的。大多数情况下,两者都可以用。当然DCS一般属于DCS厂家自己做,而PLC,做工控的都可以做。

网友A:
控制类产品名目繁多,各家叫法不一。通常使用的控制类产品包括DCS、PLC两大类。我们又将DCS的概念拓展到FCS。
    DCS(Distributed Contorl System),集散控制系统,又称分布式控制系统。
    PLC(Program Logic Control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FCS(FieldBus Contorl Syestem),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发展到现在,DCS和PLC之间没有一个严格的界线,在大多数人看来,大的系统就是DCS,小的系统就叫PLC。当然,这么说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还不对。现在我们来重新建立这个观念。

    ○首先,DCS和PLC 之间有什么不同?

    1、从发展的方面来说:

    DCS从传统的仪表盘监控系统发展而来。因此,DCS从先天性来说较为侧重仪表的控制,比如我们使用的YOKOGAWA CS3000 DCS系统甚至没有PID数量的限制(PID,比例微分积分算法,是调节阀、变频器闭环控制的标准算法,通常PID的数量决定了可以使用的调节阀数量)。
    PLC从传统的继电器回路发展而来,最初的PLC甚至没有模拟量的处理能力,因此,PLC从开始就强调的是逻辑运算能力。

    2、从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兼容性的方面来说:

    市场上控制类产品繁多,无论DCS还是PLC,均有很多厂商在生产和销售。对于PLC系统来说,一般没有或很少有扩展的需求,因为PLC系统一般针对于设备来使用。一般来讲,PLC也很少有兼容性的要求,比如两个或以上的系统要求资源共享,对PLC来讲也是很困难的事。而且PLC一般都采用专用的网络结构,比如西门子的MPI总线性网络,甚至增加一台操作员站都不容易或成本很高。
    DCS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各厂家自成体系,但大部分的DCS系统,比如横河YOKOGAWA、霍尼维尔、ABB等等,虽说系统内部(过程级)的通讯协议不尽相同,但操作级的网络平台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太网络,采用标准或变形的TCP/IP协议。这样就提供了很方便的可扩展能力。在这种网络中,控制器、计算机均作为一个节点存在,只要网络到达的地方,就可以随意增减节点数量和布置节点位置。另外,基于windows系统的OPC、DDE等开放协议,各系统也可很方便的通讯,以实现资源共享。

    3、从数据库来说:

    DCS一般都提供统一的数据库。换句话说,在DCS系统中一旦一个数据存在于数据库中,就可在任何情况下引用,比如在组态软件中,在监控软件中,在趋势图中,在报表中……而PLC系统的数据库通常都不是统一的,组态软件和监控软件甚至归档软件都有自己的数据库。为什么常说西门子的S7 400要到了414以上才称为DCS?因为西门子的PCS7系统才使用统一的数据库,而PCS7要求控制器起码到S7 414-3以上的型号。

    4、从时间调度上来说:

    PLC的程序一般不能按事先设定的循环周期运行。PLC程序是从头到尾执行一次后又从头开始执行。(现在一些新型PLC有所改进,不过对任务周期的数量还是有限制)而DCS可以设定任务周期。比如,快速任务等。同样是传感器的采样,压力传感器的变化时间很短,我们可以用200ms的任务周期采样,而温度传感器的滞后时间很大,我们可以用2s的任务周期采样。这样,DCS可以合理的调度控制器的资源。

    5、从网络结构发面来说:

    一般来讲,DCS惯常使用两层网络结构,一层为过程级网络,大部分DCS使用自己的总线协议,比如横河的Modbus、西门子和ABB的Profibus、ABB的 CAN bus等,这些协议均建立在标准串口传输协议RS232或RS485协议的基础上。现场IO模块,特别是模拟量的采样数据(机器代码,213/扫描周期)十分庞大,同时现场干扰因素较多,因此应该采用数据吞吐量大、抗干扰能力强的网络标准。基于RS485串口异步通讯方式的总线结构,符合现场通讯的要求。
    IO的采样数据经CPU转换后变为整形数据或实形数据,在操作级网络(第二层网络)上传输。因此操作级网络可以采用数据吞吐量适中、传输速度快、连接方便的网络标准,同时因操作级网络一般布置在控制室内,对抗干扰的要求相对较低。因此采用标准以太网是最佳选择。TCP/IP协议是一种标准以太网协议,一般我们采用100Mbit/s的通讯速度。
    PLC系统的工作任务相对简单,因此需要传输的数据量一般不会太大,所以常见的PLC系统为一层网络结构。过程级网络和操作级网络要么合并在一起,要不过程级网络简化成模件之间的内部连接。PLC不会或很少使用以太网。

    6、从应用对象的规模上来说:

    PLC一般应用在小型自控场所,比如设备的控制或少量的模拟量的控制及联锁,而大型的应用一般都是DCS。当然,这个概念不太准确,但很直观,习惯上我们把大于600点的系统称为DCS,小于这个规模叫做PLC。我们的热泵及QCS、横向产品配套的控制系统一般就是称为PLC。

    ○说了这么多PLC与DCS的区别,但我们应该认识到,PLC与DCS发展到今天,事实上都在向彼此靠拢,严格的说,现在的PLC与DCS已经不能一刀切开,很多时候之间的概念已经模糊了。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彼此的相同(似)之处。

    1、从功能来说:

    PLC已经具备了模拟量的控制功能,有的PLC系统模拟量处理能力甚至还相当强大,比如横河FA-MA3、西门子的S7 400、ABB 的Control Logix 和施耐德的Quantum系统。而DCS也具备相当强劲的逻辑处理能力,比如我们在CS3000上实现了一切我们可能使用的工艺联锁和设备的联动启停。

    2、从系统结构来说:

    PLC与DCS的基本结构是一样的。PLC发展到今天,已经全面移植到计算机系统控制上了,传统的编程器早就被淘汰。小型应用的PLC一般使用触摸屏,大规模应用的PLC全面使用计算机系统。和DCS一样,控制器与IO站使用现场总线(一般都是基于RS485或RS232异步串口通讯协议的总线方式),控制器与计算机之间如果没有扩展的要求,也就是说只使用一台计算机的情况下,也会使用这个总线通讯。但如果有不止一台的计算机使用,系统结构就会和DCS一样,上位机平台使用以太网结构。这是PLC大型化后和DCS概念模糊的原因之一。

    3、PLC和DCS的发展方向:

    小型化的PLC将向更专业化的使用角度发展,比如功能更加有针对性、对应用的环境更有针对性等等。大型的PLC与DCS的界线逐步淡化,直至完全融和。
    DCS将向FCS的方向继续发展。FCS的核心除了控制系统更加分散化以外,特别重要的是仪表。FCS在国外的应用已经发展到仪表级。控制系统需要处理的只是信号采集和提供人机界面以及逻辑控制,整个模拟量的控制分散到现场仪表,仪表与控制系统之间无需传统电缆连接,使用现场总线连接整个仪表系统。(目前国内有横河在中海壳牌石化项目中用到了FCS,仪表级采用的是智能化仪表例如:EJX等,具备世界最先进的控制水准)。

    ○如何正确对待PLC和DCS?

    我个人从不强调PLC和DCS之间孰优孰劣,我把它们使用了一个新名词“控制类产品”。我们提供给用户的是最适合用户的控制系统。绝大多数用户不会因为想使用一套DCS而去使用DCS,控制类产品必须定位在满足用户的工艺要求的基础之上。其实提出使用DCS还是PLC的用户大抵是从没接触过自控产品或有某种特殊需求的。过分强调这个东东只会陷入口舌之争。
    从PLC与DCS之间的区别和共同之处我们了解了控制类产品的大抵情况。注意,作为专业人士,我们自己不要为产品下PLC还是DCS的定义,自己的心理上更不能把产品这样来区别对待。

网友A:
那个主考官可能也怕你进公司后会危及到他的位子,他就先下手了。不过在这为你顶。PS那个家伙。

网友C:
 零点漂移,好

楼主:
幸好没有进他的公司,万幸

要不就废了!

网友D:
不知道你当时怎样解释你的所谓‘本质的区别’?

楼主:
TO 零点漂移

谢谢指教!

那个人趾高气扬的样子我也很反感

他们公司是做钢铁行业的,自我感觉很NB,说我以前做的系统小,他们系统最小都是1000点以上的!牛得很!

楼主:
我的回答基本上跟零点漂移差不了多少!

然后我向主考官请教

他告送我答案

本质区别就是同等条件下DCS比PLC贵

晕了

网友E:
晕,真的晕哦

网友F:
零点漂移让我很长知识,但有一点请教一下,ABB有Control Logix系统吗,应该是AB吧

网友D:
:)
估计考官也晕了——“这是谁考谁呀”?

网友G:
主考官可能只衡量钱。人钱不认人

楼主:
零点漂移可能笔误了吧,不要太计较了!

楼主:
在外出差,过来看看!

网友H(2006-01-11):
其实plc也不是完全受到扫描周期的控制,当在一些要求反应迅速的场合,plc采用中断或者脱离扫描周期的高速输出,这样不会影响实际的效果。

网友I:
你给小题大做啦!

其实这样问是可以的:

DCS是一个外语缩写,实际在中文中有两个内涵,即DCS系统和DCS设备。
PLC也是这个意思,意为PLC这种控制设备,或是由PLC组成的控制系统。

问这个问题是要了解你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和控制设备(或简言之,对自动化控制技术)的了解,这是很正常的。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这样说!

零点漂移 总结的非常好。

你的回答至少说明:

1 你的理解并不非常深入,但你自己感觉很好!
2 需要考虑你的协作能力,能否与人很和谐地合作!
3 缺少宽容的心态。

网友J:
To ASDN  此逻辑电路很巧妙,只要SB开到关的切换时间短于M的吸合/释放就能成功.我分析当SB开到关的切换时间大于M的吸合/释放时间的情况.
  小型的电子用继电器响应时间可做到10MS以下.电工用按扭常闭触点断开可达15MS以上,跟切断的负荷有关.

(1)原始状态,SB=0,M1=0,M2=0
(2)当SB=1,M1=1,M2=0
(3)然后,SB=0,M1=1,M2=1
(4)再次SB=1,M1=0,M2=1
    当SB按下瞬间,常闭触点先断开,此时常开触点还未闭   合,M1失电,M2失电M2常开触点断开,随后SB常开   触点才闭合,M2恒失电回到(2)

网友K:
TO 零点漂移
学习了,谢谢!

网友L:
大量低价出售基于日本横河DCS系统的中大型PLC

EMIL:xiao.yi@acepillar.com

网友M:
啊,学了好多东西,我想问一下那个叫零点的,你好行哦,能给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的吗??

网友N: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以及高速处理芯片价格的越来越便宜,DCS和PLC的区别会越来越小,西门子的PCS7已经是一个DCS了。再比如使用SOFTPLC的AUTOMATION X难道也不是一个DCS系统吗?现在还在牵强的分PLC和DCS的系统分析师应该是被淘汰了

网友O: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谢谢

网友P:
     不错  很不错  ……
       目前市场上的PLC品种繁多,价格纷争也十分猖獗。不知道各位对市场上的PLC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

网友Q:
听君一席话似读一年书.

网友R:
TO  零点漂移:
看了你的介绍,非常敬佩,你把两者的关系和性能介绍的十分清楚,受益不浅,但还有一些问题想向你登门请教,不知你是否在北京,怎样联系?

网友S:
好啊,今天下午刚问同事。plc和dcs的区别,没过半个小时就看到这里了,感觉是,惊喜阿

网友R:
 to 零点漂移:

 3、PLC和DCS的发展方向:

    小型化的PLC将向更专业化的使用角度发展,比如功能更加有针对性、对应用的环境更有针对性等等。大型的PLC与DCS的界线逐步淡化,直至完全融和。
    DCS将向FCS的方向继续发展。FCS的核心除了控制系统更加分散化以外,特别重要的是仪表。FCS在国外的应用已经发展到仪表级。控制系统需要处理的只是信号采集和提供人机界面以及逻辑控制,整个模拟量的控制分散到现场仪表,仪表与控制系统之间无需传统电缆连接,使用现场总线连接整个仪表系统。(目前国内有横河在中海壳牌石化项目中用到了FCS,仪表级采用的是智能化仪表例如:EJX等,具备世界最先进的控制水准)。
........................................................................................................................
本人对你如上总结很是赞同,但也有一个问题,他的基础级智能仪表主要实现了那些功能?运动控制能完成吗?直线运动、尤其是大力量的直线运动控制基础级怎样实现?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T:
像这样的单位不仅也罢,看他主考官的素质就可见一斑。

网友U:
to  ysx317:
   你的提问相当好。是的,复杂的运动控制,在到机器人,汽车总装生产线系统小吗?不能用点数的大小来区分。我个人理解:大量的数据模拟量适合DCS ,机械类运动逻辑更适合PLC ,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V:
DCS和PLC之间没有一个严格的界线,一个侧重开关量;一个侧重模拟量.

网友W:
现在都是流行现场总线了

网友X:
to;零点漂移
我认为你讲的非常好,受教了

网友Y:
学东东的好帖啊。

不过俺觉得那个主考官也不是很错哈,实际工作中是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Z:
PLC和DCS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二者有时可以通用,有时则不可以,DCS可以解释为在模拟量回路控制较多的行业中广泛使用的,尽量将控制所造成的危险性分散,而将管理和显示功能集中的一种自动化高技术产品。DCS一般由五部份组成:1:控制器 2:I/O板 3:操作站 4:通讯网络 5:图形及编程软件。

网友AA:
TO 零点漂移
  讲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AB:
多谢 零点漂移
    我也很受教,建议零点漂移能开课

网友AC:
呵呵
零点漂移
 高呀
胜读10年书呀

网友AD:
听君一席话,声读十年书

网友AE:
哪位能否谈谈plc和dcs在模拟量处理上的差别。包括i/o模板和控制算法以及在相同冗余方面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这两点是关键的,其它都关系不大。

网友AF:
大家谈的很好,这样能从不同侧面去理解,是他们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更加越发清晰,通过朋友们的探讨,更加丰富了我对二者的理解,谢谢。

网友AG:
零点漂移 总结的很好,收益非浅.

网友AH:
零点漂移 谢谢!
很好,的确是收益非浅。

网友Q:
好,高手如云呀

网友AI:
其实我觉得DCS和PLC的技术目前都在相互渗透,但是由于二者发展的起点不同,还是有些区别的。
DCS还是主要侧重于过程控制,扫描运行的速度慢,用于大量模拟量控制的场合比较好。我见过DEltav和AB的DCS,都没有梯形的编程语言。不太适合顺序控制。
PLC侧重于顺序控制,扫描速度快,但是如果有大量的模拟量处理就会严重影响系统的处理速度。像Siemens的PCS7就要求要在S7-400的CPU上才可以用。三菱的DCS也是要PX的cpu才可以。
二者的价格好像不好直接比吧,必将产品都有档次的问题,二者的性能也不太好比吧。
只能说面试的人是猪头

网友AJ:
我也做过一些系统,但一直没能把PLC和DCS系统区别开.零点漂移的总结真是让我受益非浅.

网友AK:
不错 讨论的有的意思

网友AL:
   零点漂移让我很长见识,我算拜读了,ASDN这位仁兄想必是面试的国企,在那种企业那种一知半解而又不知道谦虚的人多的是。如果要在那种企业生存就得听从他们的教诲了。

网友AM:
    TO 零点漂移

配服 。 是有的主管怕我们去抢它的位置。。 我就遇到了一次技术超过了被别人开除了, 郁闷所以我讨厌那些非老板面试我的人, 因人毕竟有私心啊

网友AN:
其实,有很多时候人接触新生事物各有不同.说到底,做人也是一门学问.就事论事,我觉得你的这次面试所回答的问题没说他心坎里去.纯粹的说,PLC在定位上就是小型(或局部)终端控制系统,而DCS在系统扩展和应用方面较PLC组合强.因为事物本身并没有哪两款型号在比对.加上认为比较牛的人,往往有点傲,其实他本身也许连数/模转换都不行.这是我的一点小见解.供各位PK的同仁转换话题.

网友AO:
其实点数多少不能说明水平高低,主要是控制方式,思维方式,虽然点数很多,其实是重复劳动,COPY 改地址,不要介意自己工程的点数少

网友AP:
顶一下,零点漂移!

网友AQ:
多谢 零点漂移
    我真的受益非浅

网友AR:
零点漂移:

大家关注您的专业背景怎么没回答

网友AR:
下面引用由ASDN在 2005-11-29 18:44: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回答基本上跟零点漂移差不了多少!

然后我向主考官请教

他告送我答案

本质区别就…
--------------------------------------------------------------------------------------------

对以内人员来讲,PLC和DCS的关系比较清楚,但对最终用户,很多人不明白,你跟他提和利时、浙大中控,他说是DCS,跟他提西门子,他就认为是PLC,根本解释不通,报价的时候会压你一大截。很多做工控也故意把差别说的很大,价格就有区别了,这是商务技巧。面试你的人估计是销售出身,并不懂工控,不必当真。

网友AR:
不好意思,网络出问题,刷太多了

网友AS:
收益菲浅!!!

网友AT:
plc-dcs-fcs--PAC

PAC 仿佛是个方向!

网友AU:
长见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V:
零点漂移,讲得好!受教了

网友AW:
没自己的见解,COPY的别人 的

网友AX:
说的好啊,收益非浅,以前我也不是很懂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是认为没什么差别.

网友W(2006-06-30):
有没有在武汉的朋友有CP5511的通讯卡啊?
借给兄弟用下,在下感激不尽
联系电话:13871327894

网友AY(2010-06-01):
我只这样理解的,PLC是一种单一的产品,DCS是套装产品。

网友AZ:
大家好,各位师傅好,求免费的台达PLC教程,视频教材,越祥细越好,请大家帮个忙,我在江西省赣州市,江辉自动化,现在做,紫日变频器 曹文辉 电话15270737988 邮箱jhzdhcwh@tom.com QQ395811539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