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2N系列的PLC的定位一般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5-11-29):
三菱F2N系列的PLC的定位用什么方法呀,表定位?还是别的清大虾们赐教?

网友A:
多数带动伺服或步进控制器来完成。

网友B:
也可以用电机+编码器

网友C:
最常用的是PLC+伺服系统,省掉定位模块,但复杂的系统就必须加定位模块

网友D:
用FX2N的Y0,Y1 输出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复杂一点的系统用10-GM模块,可以做一些插补运算,
以上仅仅是对两轴系统.

网友E:
TO: peter69
  纠正一下,FX2N-10GM是单轴定位。FX2N-20GM才是双轴定位。

网友F(2010-11-04):
谁能给我个这定位的PLC的程序呢,就是在PLC程序里写的梯形图,还有PLC怎么和伺服接线呢

510757054@qq.com谢哥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