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600纸机控制系统调节失灵问题

楼主(2005-11-29):
各位高手:
  我公司2400纸机正常停下来检修完成后开机,发现3个触摸屏(TP170A)显示数字的位置时常出现“#”号,调速时触摸屏有反应,触摸几下速度升降没有反应,但过十几秒,速度马上升降到位。我们怀疑干扰问题,检查通信电缆没发现问题,但发现2#触摸屏内全部是水。对2#触摸屏处理好后,还是有“#”号。最后请传动控制系统设计单位来处理,打开PLC程序发现一个传动点的通信不通,但通信地址又没有变,重新更改通信地址后恢复正常。请教故障原因。

网友A:
为什么2#触摸屏内全部是水?有“#”号说明通讯数据失败。传动点的通信不通,可以用诊断ob看看是什么原因,而不是只能怀疑是地址问题,虽然更改地址后问题解决,但估计不是地址问题直接造成的。

楼主:
激情如火:你好!
   感谢你的答复。2#触摸屏内全部是水,是烘缸里的冷凝水蒸汽进入操作台结露而成。怎么诊断ob呢?

网友A:
     1)诊断OB82:如果一个支持诊断,并且已经对其释放了诊断中断的模块识别出一个错误,它既对进入事件也对外出的事件向 CPU 发出一个诊断中断的请求。操作系统然后调用 OB82。在 OB82 自己的局部变量里包含有有缺陷模块的逻辑基地址和 4 个字节的诊断数据。如果你还没有编程 OB82, 则 CPU 进入“停止”模式。你可以阻断或延迟诊断中断 OB ,并通过 SFC 39 - 42 重新释放它。

     2)子机架故障OB86:如果识别出一个 DP 主站系统或一个分布式 I/O 站有故障(既对进入事件也对外出的事件),该 CPU 的操作系统就调用 OB 86 。如果没有编程 OB 86 但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 CPU 就进入“停止”模式。你可以阻断或延迟 OB86 并通过 SFC 39 - 42 重新释放它。

     3)I/O 访问出错OB122:当访问一个模块的数据时出错,该CPU的操作系统就调用OB 122。比方说,CPU在存取一个单个模块的数据时识别出一个读错误,那么操作系统就调用OB 122。该OB 122以与中断块有相同的优先级类别运行。如果没有编程OB 122,那么CPU由“运行”模式改为“停止”模式。

网友B:
版主好:请问你是在造纸厂工作的吗?

       我们交个朋友,我也在造纸厂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