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单按钮……”等帖子后的一点想法

楼主(2005-11-29):
1.尽信书不如无书,不是书本不好,而是许多问题都是有针对性的,照搬就可能不能适应了。也许,工作多年后会发现,还是教材上的原理有用。 2.没有经过实际考验的电路,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电路,这是一个原则,而不是不相信你的技术;即使是标准电路(如标准图集)也应经过分析验证、才能投入应用。 试验型电路与应用型电路、原理性介绍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区别,但多种讨论和多种方案的比较很有意义,能起到启发思维、开阔思路的作用,这时的重点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发现问题、分析各自的特点,取其所长、补其所短。 3.设计者应有这样一个思想:任何电路都是有缺陷的,都是不可靠的。这不是无所适从和否认工作成绩,而是为了尽可能完善。 特别是牵涉到安全时,再完善的电路也只能是辅助手段,不能替代工作者在主观上、制度上对安全的重视,也就是使用者不能依赖电路来确保安全。 但电路的某些故障可能性,由于其出现的概率较小、或在具体问题上是次要因素,所以受条件限制而允许存在。因为一个电路需考虑许多因素,包括安全、可靠、经济、易于实现,还受当时的技术条件制约。 4.一个电路所考虑的,不仅是如何按正常顺序去实现功能。因此设计时更多的精力,是考虑一旦出现故障时,如何把故障控制在最小范围。所以需要列出尽量多的可能性,然后综合权衡,给出一个有针对性、完善而简洁的电路。 比如误操作的情况,电路上必须考虑尽量避免事故。但即使如此,仍应在操作说明上强调必须正确地操作,并说明错误操作可能带来的故障。 5.正确对待他人意见,讨论技术问题时,虽然可要求自己谦和,但不需计较他人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兼收并蓄,丰富自己的知识。 争执问题时,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但应能听取他人的意见;尽管可能不会采纳,但仍可以站在对方思路上细致考虑。有时虽然电路本身是不可行的,但能提供一种思路或提出一个问题,也是好的。 这点上,我看过的许多帖子,都做得很好,到底是做技术或做过技术的,能够以技术为重。
写下这些,其实感觉有点不妥。因为本人所值得称道的经历,也就是早年搞过两年电气维修,而面对的,也就是几个小继电器接触器、小低压空气开关而已;设计嘛,也参与过:高工兼领导画好的草图,拿来复制一遍,图纸上的签字是制图或校对;后来就是看报、扫地、打开水,再后来就是一个小配电间值班。 这里的朋友,许多都是佼佼者,见识要比我宽广得多,所谈所议令我羡慕不已,按理轮不上我说什么,呵呵,就作为抛砖引玉吧。

网友A:
楼主看大不错,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A:
楼主的谦虚精神正是大多数人所缺少的,我们以为看了书,就啥都会了,其实不然,很经典的东西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不正确,也不能迷信权威,但是要尊重。

网友B:
 楼主的看法的看法我赞同.如果国人有这种思想就.....
顺便看了楼主关于不支持抵制外货的帖子(没仔细看)也赞同.!
因为知识.商品.无国界.抵制不是办法.(走私...)要超过(好的东西大家都想要)才是上策.靠嘴不是办法.要靠实力.我国的现状虚假的太多.因为靠嘴吃饭太容易!我们是劳动者.不要与他们为伍.越王勾践能卧薪尝胆.孙膑能装疯卖傻.历史的车论.螳螂是挡不住的.不多说了...

楼主:
非常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与“单按钮控制起停”有关的帖子,在工控网上,知道的已有好几个(不过,有的是关于PLC的),比如:
1.用一个按钮实现电机的启动和停止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34366
2.问题:SPLC 单行程开关正反转控制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5583
3.关于电机正反转一个问题/?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78868
4.一个按钮两种功能(PLC)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73692
5.问题:一个按钮启动停止设备(PLC)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5211

网友C:
很好的帖子,要顶啊!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捧场。 看到ASDN的“单按钮”帖子后,我也试着画了一下,但因第二天就看到了使用3个继电器的电路,便藏拙了。 我同样是使用的3个继电器,与已帖出来的图形大同小异。因听帖子里某位说用一个继电器就足够了,于是又试着画了一下,光用一个继电器和一个按钮却是没做到,还是按照“用一个按钮实现电机的启动和停止”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34366里的电路,稍微改动了一下。不过这两个电路,仍然是纸上谈兵,仅仅是提供一个思路,当不得真的。并且,用三个继电器的电路,有许多的变化,这里追求的目标是使用较少的触点。
图1
图2
再想是否可用两个继电器来实现,依然没有做到。所以,后来看到ASDN给出的方法,很是佩服,不管是否存在不足,思路仍然值得肯定。一般电气工作者,会考虑到触点动作时间和先后问题,不待电路完成就会否决这种方法,所以很难看到这一面。 但与ASDN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这种电路不适合考核现在的电气人员(当然作为一种锻炼思维的手段还是可以的)。因为,即使在我们那个时候(1984年前),继电器控制电路也只是一本阅读教材,仅作考查,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计算机和控制理论等方面(由于一直未用,还是忘记了)。现在的知识面和知识量更为广泛,事实上,在稍复杂的电路上,继电器就已退出来了。继电器控制方面的知识,只能需要时在工作中补充。 所以,完不成这个电路的设计,是无可厚非和很正常的。没见到,论坛里几位行家专家,都没有直接参与到讨论中来吗,其中自有深意——通过思考得到的知识,才能转化成自己的知识。

楼主:
由于从1992年以后,就几乎没有接触过复杂的继电器电路,所以只能想起点什么、说点什么。 图3所示结构的电路,印象中是在实际电路中见到过,利用电磁铁动作时的惯性吸合。不过,我现在没有条件作试验,未知其可否。
图3
而图4的电路,由于普通按钮都是先断后合的,线圈瞬间的失电,继电器能否继续保持,则与继电器和按钮的特性关系很大了。并且由于器件特性的分散性,即使实验通过的电路,在更换器件后,还能否保持正常工作,也属未知,所以一般不采用。
图4
不过,在维修中,亦曾见过几例触点竞争引起的故障,在改变动触点触桥的形状后,排除了故障或应急使用,实在不行的也修改过电路(方案必须经单位有关部门同意)。但过去通常为硬线走线,修改起来也颇费周折。只是,这些例子一个都想不起来了。 继电器电路中,还有一个寄生回路的问题,明显的好办,隐性的(一般情况下正常)就难以处理,达到某个条件时它就发生作用,一旦停机又不知问题在哪里(在PLC顺控程序中也应注意这点)。可惜,当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另有一个电弧导电的问题,在较大电机的正反转控制、或能耗制动时,问题表现得很明显。例如,正转接触器断开的同时、立即接通反转接触器,就有可能造成相间短路。 但也有利用电弧电阻限流的例子。那是我1998年刚到生活区配电房值班,由于负荷太重,一框架式低压空气开关(居民生活用电)合闸不上,很大的弧光,甚至有火花点通过灭弧罩孔穴冲出而掉落到绝缘垫上。后来,因为是晚上没电,车间领导和其他许多人也来了,有电气人员来试合,首先也是一合闸就跳,后来一位电工出身、又长期代夫人值班的技术员来了,只见他把开关拉到似合未合的位置、出现很大电弧后停留几秒时间,然后再拉到完全合闸位置,试了几次后就成功了。(20051201补充说明:操作时应遵守操作规程,本例仅是说明电弧存在电阻,不作为操作实例,不得轻易试验) 于是,我被一电工横眼盯着、冷哼了两三声,因为他也是经常代他老婆值班,有这诀窍的,显然是对我这十几年工龄不满;但以前配电房的事不归我管,也插不上手(不属于那个部门),所以就仅凭我的经验行事了。而我认为,为避免烧蚀触点,合闸动作是要快的,这在接触器工作时是正确的。不过,为什么缓慢合闸就能够合上去,其原理那些会操作的人不一定懂,因为我曾提起过,有的人不相信是“弧光电阻限流”的原因。其实,有一种断路器,也利用了这一原理(好象是限制短路电流),但我没见过、也没查到过详细资料,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

楼主:
再从“问题:SPLC 单行程开关正反转控制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5583”中摘来一个电路,去掉图中KA4部分,就符合ASDN的题意了。但该图若用于原设定用途,则存在缺陷。
图5

网友D:
  就上两楼的跑闸的故障我也有碰到过,可以说是一样的
  呵呵

楼主:
搞维修的喜欢听故障介绍,楼上说的故障,我没看懂,能否请再说说,谢谢。嘿嘿,我见过的太少。 再者,我第一次听说“通电表”的概念,能否请解释解释,或者告知什么样的书中有介绍也行。

网友B:
谢谢 hdss:的经验.书上都说合闸动作是要快的!尽量避免带负载合闸.但实际与现实!?@#$.个人观点:带负载合闸.要看负载负载的类型.其实....

楼主:
我对那种操作方式(慢速合闸)一直抱存疑的态度,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实际操作中,应以相关规程为准——不知哪位对这些规程或标准(开关分合闸等)熟悉,能否请介绍介绍。 谢谢“大家是朋友”及各位的支持。

网友B:
其实他的做法是很危险的.是绝对错误的!!!这种经验大家只是明白就可以!1千万不要效仿.......我时间到...

网友D:
  我说的是这样的,我在第一个厂的时候拉空气开关(可调电流,带手柄的那种)的都是很快合上,没有超负载.后来到了另一个厂,负载有明显的超了,也用原来的那种方法操作,却怎么也合不上,弧光也是很大的,经过了一点的时间才摸了出来,就用慢速合,才合上,具体的原因也没有搞懂!

网友D:
  想起后来的那个厂,心里都还有一点虚啊!
  那厂有很明显的过载现象,但我说得不算啊!!变压器的容量也是明显的不够,还老烧变压器出来的保险丝,保险丝就超过原来的好几倍了,是自己装的,第一次去保险丝的时候手都在抖动的,呵呵!!导线也发热,温手的感觉
  哎,老板扩厂,怎么就不扩电呢!!!!!

楼主:
谢谢 hjl1234 的介绍。

网友C:
哈,长了点见识,原来合闸还可以这样操作(不过俺可不敢试验)啊?这不等于把电力变压器当弧焊变压器来用了?呵呵呵……

网友B:
倒闸操作有严格规范.有严格的顺序.合闸上时合闸不上是速断保护.执行元件是电磁铁.是因为负载太重.和负载中感性负载电机等启动电流大.阻性负载冷态电阻小.容性负载的冲击电流.使合闸时电流超过开关的速断电流.你的方法是利用拉弧限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拉弧电流一旦超过灭弧装置的灭弧能力.造成相间短路.后果很严重.会放炮的.对人身的危害也很大.应该更换大一级的开关或调大开关的速断电流.这样对开关烧蚀是很严重的.严重影响开关寿命!

网友C:
谢谢大家是朋友为各位指出问题关键所在。千万别这样操作,很容易出事的!

楼主:
还是回到“单按钮”电路,下图是根据ASDN先前提供的说明、变换成电路的形式而成,很明显,存在图4的问题;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后来看到ASDN给出的方法,很是佩服,不管是否存在不足,思路仍然值得肯定。”毕竟,提出了一种用两个继电器实现的方法。
图6
并且,只要把按钮稍作改变,或者选用先合后断的按钮(未知有否),电路还是能够工作的。所以,该方案虽不宜直接作为实际应用,但作为试验电路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E:
上述电路控制过程分析:
当电路刚通电时继电器线圈M1由于AN常开和M1常开而处于断电状态,而继电器线圈M2由于M1常开,AN常开以及M2常开也处于断电状态。M2起记忆M1处于断电状态作用。灯XD由于M1常开触点断开而断电处于熄灭状态。
当按钮向下按而未按倒到底时,由于按钮的常开和常闭都处于断开状态,所以M1继电器线圈由于按钮和M1常开触点都处于断开状态而仍然未得电。而M2继电器线圈按钮的常开河常闭都处于断开状态,以及M1和M2的常开触点处于断开状态也处于未通电状态。灯XD仍然熄灭。
当按钮按到底时,M1继电器线圈由于按钮常开闭合以及M2常闭闭合而通电,同时M2继电器线圈虽然按钮闭合和M1常开闭合,但由于M2常开自保触点为通电,以及另一路按钮的常闭已断开,因此继续保持断电状态,这时XD由于M1常开闭合而点亮。
当按钮放开而为复位时,M1继电器线圈由于M2的常闭导通以及M2常开自保触点的作用而通电,灯还继续亮着。而M2继电器线圈由于按钮的常开和常闭都断开着而不通电。
当按钮完全松开复位,M2继电器线圈由于按钮的常闭闭合和M2的常开也处于闭合而总算通电。与此同时M2继电器线圈由于M1自保触点通过AN常闭触点导通起作用而自保依旧处于通电状态(但是按钮的两常闭触点必须同时恢复导通,如果上面的常闭如果滞后于下面的下面的常闭闭合的话,M1继电器线圈有断电的可能。)
到此时,M1继电器线圈处于通电状态,而灯XD点亮,而M2继电器线圈处于通电状态,起记忆M1继电器线圈和灯DX通电状态功能。
当按钮再次向下按而未到底时,M1继电器线圈虽然由于按钮的常开和常闭都不导通,而M2的常闭断开,因此失电,灯XD熄灭。而M2继电器线圈按钮的常开和常闭都断开着,以及M1的常开断开而也失电了。
当开关按到底时M1继电器线圈又通电了,灯又亮了。M2继电器线圈未得点。
当开关松开未复位时,M1和M2都又处于断电状态,灯又灭。
当开关处于完全复位状态时仍然是M1和M2都又处于断电状态,灯又灭。
以后周期循环。
[u][b]克服缺陷的方法:将M1换为断电延时继电器,其和按钮常开触点并列的常开触点改为延时断开常开,以避免第二次当开关按到底时M1继电器线圈又通电了,灯又亮了的缺陷。M1的其它触点还用不延时的触点;M2继电器换为通电延时继电器,和按钮常闭触点并列的M2常闭触点改为延时断开常闭触点,以避免由于第一次按按钮松开后的灯灭问题,M2的其它触点仍然用不延时触点[/u]。

网友F:
一直没有过来看,呵呵,楼主真是诲人不倦啊!好人!顶! 呵呵,仔细看了帖子,原来楼主是革命前辈,呵呵,我们这些晚生后备对这些基础知识了解太少。自我感觉还是以前的那些老电工们比较牛,就像电子里面做模拟电路,都是强人

楼主:
楼上之言令我汗颜,由于个人经历的原因,我动手既缺乏基本功,后来技术方面又猛然落后了,能跟年轻朋友们交往,我说出个外行话时、不嫌弃就行,嘿嘿,真的不是自谦。但非常谢谢楼上的支持。 Liyinwu的分析很详细,也很正确,肯花这样的功夫,很好。

网友G:
顶啊!!!
希望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