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照明灯选择问题

楼主(2005-11-29):
请教大家一下:我们公司喷漆房需要安装一批防爆灯,从网上查到B3C行防爆灯,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型号的,最原始的那种-白织灯加玻璃罩是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A:
型号很多.品种也很多.有 EX 标志.有防爆等级的.

楼主:
有没有金属卤素防爆灯,大概1KW的,能给我一个常用型号么?谢谢!

楼主:
大家把知道的防爆方面知识、经验一起拿出来交流一下吧,如防爆的标准、防爆灯、空开、电机选择的方法,帮助后来者,提高知之者,谢谢 大家!

网友A:
1KW的的防爆照明灯没有见过.可能是因为发热不好处理的原因.防爆空开好象也没有.有防爆开关.防爆插座....有防爆配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