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ASIC 模块如何用?急!

楼主(2005-11-29):
我现在选用的CPU是SLC5/05 1747-L553,Basic:1746-BAS。我需要的是通过BASIC模块与另一个有RS232通讯口的控制器相连,来读取数据到PLC.不知哪位高手可以提供1份BASIC模块9针通讯口的程序例子(通讯协议)以及用什么软件可以下载到BASIC模块里面?两者之间的通讯是ASCII的。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我曾经用过一次,好象AB他有自己软件可以下载,不过比较贵,所以呢你可以通过电脑2000系统的超级终端来下载。例子程序么,谈不上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1      REM         File:           Rack 1, Slot 1
2      REM         Project:        Delphi Multec III (5272)
3      REM         Author:         ATS, KRC
4      REM         Date:           Nov. 22, 2000
5      REM
6      REM         Devices:  Port1, Device 1:
7      REM                   Port1, Device 2: Load/Unload Tag Read/Writer
8      REM                   Port2, Device 1: N/A
9      REM                   Port2, Device 2: N/A
10     REM
11     REM ===================================================================
12     REM
13     REM
14     REM ===================================================================
15     MODE (PRT1,9600,N,8,1,N,R)
20     MODE (PRT2,9600,N,8,1,N,R)
25     MODE (DH485,9600,0,1,1,,R)
30     REM
99     REM   Feedback to monitoring system
100    FOR I=1 TO 15 :  PRINT  :  NEXT I
120    PRINT "Booting .......... Director Retainer Press Machine"
130    PRINT "                   Rack 1, Slot 1"
140    PRINT "Devices Supported: Balluff RF Code Tag Read/Write ",
150    PRINT "Controller"
151    REM
159    REM   Clear all I/O buffers, Variables, Interrupts & Stacks
160    PUSH 2 :  CALL 37 :  PUSH 2 :  CALL 96 :  PUSH 3FH :  CALL 120
170    CLEAR
171    REM
179    REM   Set Variables
180    STRING 500,50 :  DIM IN(8),TAG(128) : $(5)="1"
181    REM
189    REM   Set LED's to indicate initialization
190    PUSH 1 :  PUSH 1 :  CALL 112
191    REM
199    REM   Initialize Devices
200    CLEAR I :  CLEAR S : TIME=0 : DBY(71)=0 :  CLOCK 1 :  ONTIME 20,200
210    REM DISABLE INTERUPTS
220    CALL 21
230    REM
249    REM  Reset Balluff Controller
250    PRINT  :  PRINT "Resetting Balluff Controller..."
260    CLEAR I :  CLEAR S : TIME=0 : DBY(71)=0 :  CLOCK 1 :  ONTIME 1,10200
261    PUSH IN(3) :  PUSH 203 :  CALL 24
262    PUSH IN(2) :  PUSH 202 :  CALL 24
263    PUSH IN(1) :  PUSH 201 :  CALL 24
264    CALL 54 :  POP STATUS
265    PRINT #"Q",CHR(0DH)
275    PRINT "SLC: Q",CHR(0DH)
277    PRINT "BAL:",
280    DO  : CH=GET# :  WHILE (CH<>51H) :  PRINT CH, : CH=GET# :  PRINT CH
290    FOR I=1 TO 250 :  NEXT I :  PRINT "Unit reset...",
300    REM
310    REM   Loop program
320    DO
340    REM   Turn off internal clock
350    CLOCK 0 :  PRINT "   (",TIME,")"
360    REM
370    REM   Send Message to SLC
380    PUSH IN(3) :  PUSH 203 :  CALL 24
390    PUSH IN(2) :  PUSH 202 :  CALL 24
400    PUSH IN(1) :  PUSH 201 :  CALL 24
410    CALL 54 :  POP STATUS
420    REM
430    REM   Dwell (allow Balluff to clear)
445    FOR I=1 TO 200 :  NEXT I
450    REM CLEAR TRANSFER STATUS
452   IN(2)=0
454    PUSH IN(3) :  PUSH 203 :  CALL 24
455    PUSH IN(2) :  PUSH 202 :  CALL 24
456    PUSH IN(1) :  PUSH 201 :  CALL 24
458    CALL 54 :  POP STATUS
460    REM   Clear the Port #2 I/O buffers
470    PUSH 2 :  CALL 37
480    REM   Wait for execute flag
490    PRINT "=> ",
500    REM
510    REM   Set LED's to indicate RUNNING
520    PUSH 1 :  PUSH 0 :  CALL 112
530    REM
540    REM   Loop until Command Received
550    DO
560    DO
570    REM   Check for New Command
580    CALL 51 :  POP STATUS
590    WHILE (STATUS=0)
600    REM   Get information for the CPU output image table
610    DO
620    CALL 53 :  POP STATUS
630    WHILE STATUS<>0
640    REM   Retrieve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buffer
650    PUSH 201 :  CALL 14 :  POP IN(1)
660    UNTIL (IN(1).AND.0001H)=0001H
670    IF IN(1)=03H THEN 1000
680    IF IN(1)=05H THEN 2000
690    IF IN(1)=09H THEN 3000
700    IF IN(1)<>21H THEN  PRINT  :  WHILE (1)
710    REM
1000   REM =============================================================
1010   REM == Port 1, Device 1 : READ BALLUFF TAG DATA =================
1020   REM =============================================================
1030   PRINT "Read Tag @ STN 3 Conveyor..."
1040   REM   Handshake with SLC
1050  TIME=0 : DBY(71)=0 :  PUSH 3 :  PUSH 201 :  CALL 24
1060   CALL 54 :  POP STATUS : IN(1)=2
1070   REM   Set LED's to indicate EXECUTING a command
1080   PUSH 0 :  PUSH 1 :  CALL 112
1090   REM   Set Timer
1100   CLOCK 1 :  ONTIME 5,10050
1110   REM   Issue Read Command
1120   PRINT #"R00000072",CHR(0DH),
1130   REM PRINT "SLC:","R00000072","<CR>"
1140   REM Wait for <ACK>
1150   DO  : ACK=GET# :  WHILE (ACK=0) : ERR=GET# : CH=GET#
1160   REM PRINT "BAL:", : PH0. ACK, : PH0. ERR, : PH0. CH
1170   IF ACK=15H THEN 10500
1180   REM CLEAR INPUT BUFFER BEFORE TRANSFER
1190   PUSH 1 :  CALL 37
1200   REM GET DATA DIRECT TO M-FILE
1210   REM Get the Tag Data 0 - 69 Bytes and Update Tag Data to M1 file
1220   PUSH 2 :  REM PRT 2 ACTIVE FOR CALL 22
1230   PUSH 072 :  REM RECIEVING 70 BYTES OF DATA MAXIMUM
1240   PUSH 0 :  REM <CR> USED AS TERMINATOR
1250   PUSH 1 :  REM send data to m1 file
1260   PUSH 0 :  REM OFFSET INTO M1 FILE
1270   PUSH 0 :  REM STRING NUMBER - NOT USED
1280   PUSH 0 :  REM BYTE SWAPPING ENABLED
1290   CALL 22 :  REM START TRANFER FROM PRT1 TO SLC M1 FILE
1300   POP STATUS :  REM GET STATUS OF CALL 22 SETUP
1310   IF (STATUS<>0) THEN  PRINT "Unsucessful CALL 22 Setup"
1320   REM Send Start Signal
1330   PRINT #CHR(02H),CHR(0DH)
1340   REM PRINT "<STX><CR>"
1350   DO  :  WHILE (DBY(200).AND.20H=0)
1360   DO  :  WHILE (DBY(200).AND.20H=1)
1370   CLOCK 0
1380   REM Process Tag Information
1390   REM PRINT " " : PRINT "COMPLETE"
1400  IN(2)=1
1410   WHILE (1)
2000   REM =============================================================
2010   REM == Port 1, Device 1 : WRITE BALLUFF TAG DATA ================
2020   REM =============================================================
2030   PRINT "Write Tag @ STN 3 Conveyor..."
2040   REM   Handshake with SLC
2050  TIME=0 : DBY(71)=0 :  PUSH 5 :  PUSH 201 :  CALL 24
2060   CALL 54 :  POP STATUS : IN(1)=4
2070   REM   Set LED's to indicate EXECUTING a command
2080   PUSH 1 :  PUSH 0 :  CALL 112
2090   REM SET TIMER
2100   CLOCK 1 :  ONTIME 5,10050
2110   REM GET DATA TABLE FROM MO
2120   PUSH 30 :  CALL 56 :  POP STATUS
2130   IF (STATUS<>0) THEN  PRINT "Unsucessful CALL 56"
2140   PUSH 100 :  CALL 15 :  POP MSV
2150   PUSH 101 :  CALL 15 :  POP STATE
2160   PUSH 102 :  CALL 15 :  POP RESULT
2170  S1=STATE.AND.255
2180  S2=STATE/255
2190  R1=RESULT.AND.255
2200  R2=RESULT/255
2210   REM **********************************************************
2220   REM *********   ISSUE WRITE COMMAND DATA SET #1   ************
2230   REM **********************************************************
2240   PRINT #"W00290001",CHR(0DH),
2250   REM PRINT "SLC:","W00290001","<CR>"
2260   REM WAIT FOR <ACK>
2270   DO  : ACK=GET# :  WHILE (ACK=0) : ERR=GET# : CH=GET#
2280   REM PRINT "BAL:", : PH0. ACK, : PH0. ERR, : PH0. CH
2290   IF ACK=15H THEN 10500
2300   FOR I=100 TO 102 :  PUSH I :  CALL 15 :  POP X
2310   REM PRINT I,":",X," " : NEXT I
2320   REM SEND START SIGNAL
2330   PRINT #CHR(02H),
2340   REM SEND DATA
2350   PRINT #CHR(MSV),CHR(0DH),
2360   REM PRINT "SLC:","<STX>","DATA SENT...","<CR>"
2370   REM WAIT FOR <ACK>
2380   DO  : ACK=GET# :  WHILE (ACK=0) : ERR=GET# : CH=GET#
2390   REM PRINT "BAL:", : PH0. ACK, : PH0. ERR, : PH0. CH
2400   IF ACK=15H THEN 10500
2410   REM **********************************************************
2420   REM **********************************************************
2430   REM *********   ISSUE WRITE COMMAND DATA SET #2   ************
2440   REM **********************************************************
2450   PRINT #"W00680004",CHR(0DH),
2460   REM PRINT "SLC:","W00680004","<CR>"
2470   REM WAIT FOR <ACK>
2480   DO  : ACK=GET# :  WHILE (ACK=0) : ERR=GET# : CH=GET#
2490   REM PRINT "BAL:", : PH0. ACK, : PH0. ERR, : PH0. CH
2500   IF ACK=15H THEN 10500
2510   REM SEND START SIGNAL
2520   PRINT #CHR(02H),
2530   REM SEND DATA
2540   REM PRINT "Status:",STATE,"-",S2,",",S1
2550   REM PRINT "Result:",RESULT,"-",R2,",",R1
2560   PRINT #CHR(S2),CHR(S1),CHR(R2),CHR(R1),CHR(0DH),
2570   REM PRINT "SLC:","<STX>","DATA SENT...","<CR>"
2580   REM WAIT FOR <ACK>
2590   DO  : ACK=GET# :  WHILE (ACK=0) : ERR=GET# : CH=GET#
2600   REM PRINT "BAL:", : PH0. ACK, : PH0. ERR, : PH0. CH
2610   IF ACK=15H THEN 10500 ELSE IN(2)=1
2620   REM **********************************************************
2630   CLOCK 0
2640   REM PRINT "COMPLETE"
2650   WHILE (1)
3000   REM =============================================================
3010   REM == Port 2, Device 1 =========================================
3020   REM =============================================================
3030   PRINT "Not Confirgured=..."
3040   REM   End Routine
3050   WHILE (1)
10000  REM =============================================================
10010  REM == Error Service Routines ===================================
10020  REM =============================================================
10030  REM   Communications Timed-out
10050  PRINT "***  Balluff Communications Timed-out..."
10060 IN(2)=0002H : IN(3)=0102H :  CLEAR S :  CLEAR I :  GOTO 250
10070  REM
10195  REM RESET BAUD RATE
10200  CLEAR I : COUNT=COUNT+1 :  IF COUNT<5 THEN 250
10205  PRINT  :  PRINT "Resetting Unit using Default Protocol...",
10210  MODE (PRT2,9600,E,8,1,N,R)
10215  PRINT #"QQ",
10216  REM PRINT "QQ",
10220 TIME=0 : DBY(71)=0 :  ONTIME 5,10250
10225  DO  : CH=GET# :  WHILE (CH<>51H)
10230  DO  : CH=GET# :  WHILE (CH=0)
10235  CLOCK 0
10250  CLEAR I : COUNT=0 :  MODE (PRT2,9600,N,8,1,N,R) :  GOTO 250
10290  REM
10495  REM
10500  PRINT "*** Balluff Device Error...",
10510  PH0. ERR,
10520  PRINT " - ",
10530  CLEAR S : IN(2)=0002H : IN(3)=0200H
10540  REM   Distinguish Cause
10550  IF ERR=31H THEN IN(3)=0201H :  PRINT "No Tag Present"
10560  IF ERR=32H THEN IN(3)=0202H :  PRINT "Read Error"
10570  IF ERR=33H THEN IN(3)=0203H :  PRINT "Tag Removed"
10580  IF ERR=34H THEN IN(3)=0204H :  PRINT "Write Error" :  REM IN(2)=1
10590  IF ERR=35H THEN IN(3)=0203H :  PRINT "Tag Removed"
10600  IF ERR=36H THEN IN(3)=0206H :  PRINT "Interface Error"
10610  IF ERR=37H THEN IN(3)=0207H :  PRINT "Telegram Format Error"
10620  IF ERR=38H THEN IN(3)=0208H :  PRINT "BCC Error"
10630  IF ERR=39H THEN IN(3)=0209H :  PRINT "Cable Break"
10640  IF ERR=41H THEN IN(3)=020AH :  PRINT "Read in Progress"
10650  IF ERR=42H THEN IN(3)=020BH :  PRINT "Write in Progress"
10660  IF ERR=43H THEN IN(3)=020CH :  PRINT "Head Select in Progress"
10670  IF ERR=45H THEN IN(3)=020EH :  PRINT "Final Warning"
10680  IF ERR=48H THEN IN(3)=0211H :  PRINT "Tag Type Error"
10690  IF ERR=56H THEN IN(3)=0213H :  PRINT "Pre-Warning"
10700  CLOCK 0
10710  GOTO 250

网友A:
提醒一句,下载软件时候是要在模块硬件上做跳线的,具体跳法,我忘记了,快两年没用了。你找本资料查一下,资料上说的很清楚的,不过是英文版的。

楼主:
plc的程序方面如何来写收数据和发数据?

网友A:
就是根据你BASIC模块中编写的地址去调用或者写入数据呀。
在PLC中用传送指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