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电路限流电阻计算方法

楼主(2005-11-29):
请大家讨论一下变频器主电路的充电限流电阻如何选择及计算方法

楼主:
期盼高人不吝赐教!

楼主:
看样子涉及到稍微深一点的技术问题就无人应答了,再次呼唤高人赐教阿!

楼主:
求教变频器主电路的充电限流电阻如何选择及计算方法

网友A:
充电限流电阻选择主要考虑两个因素:
1:电阻值。电阻值与限流电流即充电初始给滤波电容的最大充电电流有关,初始电流不能超过电容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至于电容能承受多大电流,参考电容详细资料。同时,也不能太大,否则充电时间太长,不会让人满意。
2:电阻功率。 这个可以使用RC一阶电路的分析方法计算在电阻充电的各个时间段的耗散功率。只要提供电阻的厂家参数能满足要求就OK了。当然也需要参考各个厂家的设定接触器吸合电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