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程序版本

楼主(2005-11-29):
请问用PG2000编写的程序如何能用AUTOMATION STUDIO打开?

网友A:
您可以在PG2000中将相应的任务导出成.XPE或.TXT文件,然后再在AUTOMATION STUDIO中导入即可。

网友B:
这样可以么?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请把问题具体化。

网友C:
可以的,就是要在AS项目中先添加相关使用到的库,然后再导入xpe文件。不然一些拥有库中的结构类型的结构变量将不能被正确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