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开关发出两个不同位置的接点信号

楼主(2005-11-29):
一个光电开关检测同方向位置,发出两个不同位置的接点信号,作为报警和停机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同时有一个常开接点和一个常闭接点?

网友B:
有一个输出点即可,可考虑带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

楼主:
一个输出点不行,需要两个常开接点,到第一个接点位置报警,继续到第二个接点位置就停机。

网友C:
两个常开接点, 要有自锁功能, 接成顺序动作即可.

网友D:
可能需要用两个光电开关吧

网友E:
你需要一个距离检测,带两个开关量输出的位移传感器,可以是超声波或者激光

网友F(2006-02-20):
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一个安全继电器,成本与光电开关差不多,

网友G:
可行。但最好用2个光电开关!安全起见嘛!

网友H:
苍狼啊!怎么瞎推荐呀?
B级与一级安全等级也用安全继电器啊?饿晕的狼!

网友I:
什么意思?一个接近能感应两个位置么??有这种接近么???是不是需要两个接近啊??/搞不懂???

网友J:
用的什么开关?输入到什么控制设备?如果是可以编程的,安装两个被检测的头就可以,只需要一个开关。

楼主(2006-03-22):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现在用了俩接近开关,输入到纸机传动控制系统。

网友K:
用两个就对了!

网友F:
前景与背景抑制形式就可以了

网友L(2006-04-26):
两路输出的即可,

网友M(2006-12-14):
楼主,不知你的( 一个光电开关检测同方向位置,发出两个不同位置的接点信号,作为报警和停机用)找到了没,我有一系列的光电传感器是您要求的传感器,打021-68554890*28 陈   联系

网友N:
有两路输出的吗?介绍一下

网友O:
二个接近开关就行了

网友P(2008-04-28):
恩 一般选一款感应距离传感器就可以了 BANNER,SICK 都应该有

网友Q:
AUTONICS,你人真直爽,能交个朋友吗?我代理SICK传感器,刚做。希望交流的加我QQ:784136818

网友R:
可以的!用DATASENSOR S80
www.datasensor.cc
做了很多这样的解决方案了!QQ 364835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