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伺服同步

楼主(2005-11-29):
能否请教各位兄弟,让两台或多台伺服电机分主次同步运行是怎样控制,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您好:
   冒昧问一下,您指用在哪种机械上,是几台伺服电机同步,现生产速度多少,精度要求多少,请详细说明,

网友B:
是装还是真不知道?

楼主:
印染机械上,两台伺服前后各一台分主次驱动一根皮带,速度可调整,不限,精度要求0.01毫米以下,各位大哥我是真不知道,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因为我好奇,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类似的问题,望各位指教.

网友C:
精度不高就第一台速度输出做第二台速度给定;精度要求高就用工控机加一块运动控制板卡。

网友A:
    哦!刘兄你指印染机械上啊!
    印染机械上同步控制方式:
    普遍用丹佛斯VLT5000+同步卡+普通三相马达,
    也可采用:
    德国同步控制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它们的原理都是根据设定的主.从电机参数和反馈回来的脉冲数来精确控制从电机的相位与速度。

网友D:
"精度不高就第一台速度输出做第二台速度给定;精度要求高就用工控机加一块运动控制板卡。"

编码器输出做位置给定是不是比较好?

网友B:
0.01毫米,最好选择专业的控制器,直接在控制期内作同步,效果比较好。国内的控制器也有号称能做同步的,但效果不是太好,确保成功的话,选进口的。有兴趣通过zhongxiubin@126.com交流。

网友E:
把一台A作为同步,另一台B作为随动,A的编码器反馈作为B的给定,不需要任何的运动控制卡,精度绝对能满足.我们曾经如此串联使用在7个工位的印刷机械上,精度作到0.005mm.而且可以设定驱动器的参数,调整.做完全同步动作或者按比例的速度动作.
但是,楼主的估计是在放卷和收卷的时候用,其实是需要在整个过程中系统保持一个微张力,但是半径是变化的,所以需要采用力矩控制模式.
如有兴趣可来函交流junx8010@yahoo.com.cn  021-64325309

网友D:
"把一台A作为同步,另一台B作为随动,A的编码器反馈作为B的给定,不需要任何的运动控制卡,精度绝对能满足"
不考虑过程,只看定位结果,精度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