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主电路的充电限流电阻如何选择及计算方法

楼主(2005-11-29):
(无正文)

网友A:
充电限流电阻可选取范围比较大,没有见过其计算方法。功率及阻值接近都可代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有其适当的计算方法,只不过可能是区域或模糊性的。

网友B:
一般变频器 4kw以下  15W200欧   5.5-7.5  30 w 150   11-22  50 w 200   30-45   100 w 100

楼主:
谢谢!可我就是不明白生产厂家是依据什么来选择的?难道也是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