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主流触摸屏的性价比对比!

楼主(2005-11-29):
各位大虾,能否请教目前市面上较流行的触摸屏的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主要是:三菱,PRO-FACE,HITECH,EASYVIEW/WEINVIEW,EVIEW!不胜感激!!!!!!!!!

网友A:
三菱:价格高,功能一般,如果你用三菱的PLC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proface:价格高!功能非常好,支持PLC多,质量稳定,口碑不错。
HITECH:中档产品,质量功能价格都不错
**view:卖得出去的产品都是好产品。

网友B:
本司急求坏的CPU315型号6ES7315-1AF03-OABO,坏的MP370型号6AV6542-ODA10-OAX0各一批维修用,联系ZHAOYINGJIECOMPANY@YAHOO.COM.CN

网友C:
Weinview的价格很好,性能还可以,一般的工业应用都能满足,对人机界面的普及有一定的贡献。

网友D:
我不怎么同意“如何”的看法,觉得三菱和Proface的价格差不多,功能也差不多。其实现在的HMI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下都差不多。

网友D:
何况你要是需要在HMI里监控梯形图那么还是自己公司
PLC+HMI更好

网友A:
我要是OEM,三菱proface我都不用。没必要。

网友D:
对
台达之类就够了,便宜

网友E:
eview,weinview应该是市面上性价比最好的产品了,而且应用很多,反应都不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联系我0755-33346382 江先生

网友C:
文本HMI方面,我们在努力做好我们的POP-HMI。近期POP-HMI的可定义功能键增加到了31个,并增加了ASCII码显示功能,可方便显示PLC的故障代码。POP-HMI文本人机界面的性价比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