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

楼主(2005-11-29):
我把macs5操作员站和服务器都下装进去了,为什么两个通讯不起来啊?

网友A:
看看地址什么的

网友B:
网线是否反了

楼主:
好象都是对的啊

网友C:
如果确认网线已经插稳,网卡及其IP地址都设置正常,主控卡正常,有可能就是网线交叉,再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