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11-29):
30KW M440变频器带动30KW 风机水泵类负载。结是果运行了两个多月时间,在正常运行中,变频器烧掉了,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现场潮气太大,是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A:
为航天飞机悲哀啊,它怎么就爆炸了呢?!

网友B:
MM440不适应中国工厂的环境啊!

网友C:
有可能各项系数调的不好。或者变频器质量问题,

楼主:
参数调试没有任何问题,MM440怎么就不适应中国工厂的环境?

网友D:
潮气大是原因,但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很有可能你那台变频器有问题.
MM440,好像经常坏.我上次也碰到一回,换了就OK了.
运气不好!

楼主:
MM440的质量如此之差,真让人不敢相信。440是普通类质量最好的,440都这样,其它的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E:
电机的功率应该比变频器的功率小一点,电机功率可能太大了

网友F:
西门子的悲衰!!!!

网友G:
30KW变频器带30的风机是有问题,应加大一档,并且要调整变频器的负载曲线为平方负载.

网友H:
西门子的现在好象内部没有电抗器

网友I:
西门子的变频器正的太菜,我公司烧掉了7,8个了,修么太贵了,不如拿三垦变频器代替,质量比较好.

楼主:
我们外加电抗器了。

网友H:
西门子的现在是好差,故障特别多

网友A:
本公司修西门子。北京科兰合创科技有限公司,有问题打电话13701089630

网友J:
是质量不好。

网友K:
不敢说,怕挨揍.对不起各位了

网友L:
是质量不好吧???

网友A:
我来告诉你,看看对否?
1,西门子变频器设计结构太复杂,接插件太多,例如MM4-15--37K有六层,每多一个接插件即多一个故障点。例如F0022,F0052
2,西门子MM4-11K以下驱动信号无强制关断。坏的太多。
2,模块选的小,西门子的输入模块多数1200耐压,电源质量差的使用场所坏的较多。
3,板子保护工艺差,天津新出的MM4才增加了板子的保护涂层.(尾缀-**B*的)
总之,为了和日本抢占通用变频器的市场(价格已经接近)德国人得加个更字。

网友M:
环境潮肯定是主要原因.参数是否设置合理?

网友N:
大家好呀
我是小男
我现在遇到了一定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变频器 在没接负载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电机过温的故障呢
还有一个当4-20mA输入到变频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误差呀
我想问一下这个误差是多少呀
我想把问题解释的更清楚一些  变频器不是有一个D/A转换器吗
当毫安信号输入的时候转换成频率的时候会有多少误差
小弟在这里谢了

网友N:
有没有人在呀
给个回话呀
我现在外地调试呀
急需大家的帮忙呀

好人世间:

网友(2006-05-30):
我有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M440  37KW  没有任何的故障显示,运转大概8个小时左右就会停机,再过20分钟的样子,有可重新启动。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呀。

好人世间:

网友:
我有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M440  37KW  没有任何的故障显示,运转大概8个小时左右就会停机,再过20分钟的样子,有可重新启动。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O(2006-08-24):
请教:M440报警F0022和F0051是何意?说明书上没说。先谢过了!邮箱:chaojinlei@sina.com

网友P:
呵呵,不敢用m440

网友O:
我已经知道了,张工(小张)已经告诉我了,报A0503和F0052是程序心片坏了,F0051的话可能是主板上的程序错误,F0022模块驱动和接触不好有关。感谢张工!

网友O:
 我已经知道了,张工(小张»)已经告诉我了,报A0503和F0052是程序心片坏了,F0051的话可能是主板上的程序错误,F0022模块驱动和接触不好有关。感谢张工!

网友O:
错了,张工是小张》。

网友Q:
to: 小男,640的参数设置110%可能就不会出现过温了吧

网友R(2009-03-13):
西门子的PLC还可以,变频器就不敢恭维了。你勒个变频器被烧了我估计是变频器选小了

网友S(2009-04-13):
6RA70质量还可以吧,别的不敢说

网友T:
现场潮湿时罪魁祸首 容易上电就烧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U:
西门子MM420漏电问题怎么解决啊???我现在都不敢用手碰我的电器柜了。。。。。。。。

网友V:
把接地线良好接地

网友W:
呵呵,不敢用m440 。

网友X:
 西门子变频器不能拿来就用,最好要做一下电机辨识,哪怕是430的变频器。

网友Y:
特价西门子配件(几百万现货)查询WWW.BPQP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