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11-29):
求教,有触摸屏及其在上位机上的组态编程软件,有变频器及其在上位机上的通讯测试软件和简单组态软件,还有触摸屏和变频器都支持modbus协议,而且都使用RS485接口,当然该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在选型中没有我这款的变频器。现在我想在触摸屏的组态编程软件内组态我的变频器,我该怎么做?

网友A:
跟变频器的型号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是modbus协议就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另外您需要知道变频器的modbus地址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不知道变频器的modbus地址表怎么做,是不是要问厂家要?我看到触摸屏的组态软件下面device文件下面有各个厂家PLC和变频器的子文件夹,里面有一个download.dll文件和一个.ini文件,ini文件可以直接打开修改,我是不是也要做一个dll文件放进去呀?我需要在上位机上组态,对通讯没什么概念

网友B:
不知道地址表很麻烦的。厂家也不一定告诉你或者不知道。我试过一次。怎么也对应不起来。最后只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