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损坏,应如何修复?

楼主(2005-11-29):
PLC的一点输出点,使用中被判断为已损坏,应采取什么办法?如修改PLC程序应注意什么?怎样修改比较简单而不易出错?

网友A:
直接使用一个没有使用的通道,在程序中用替换的方法,把所有用到坏通道的地方都替换为新选择的通道,这样比较简单不容易出错,或者进行维修坏的通道(如果坏的不严重的话)。

楼主:
这是我在实践中碰到的一种PLC故障情况,贴出来与同行探讨。可行,但不是最简单的方法,而且容易漏掉一些点,二楼的朋友,您认为呢?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容易漏掉一些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该输出点是若干程序的中间环节,如改掉后,你就必需把它涉及到的所有的点找出来修改,如有遗漏就会造成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你的PLC是什么输出?晶体管还是继电器?

楼主:
继电器或电磁阀之类的负载。

网友B:
用编程软件的“替换”功能不会漏!

网友B:
我要下线了,用二楼的方法就行!

网友C:
有多余的点的话更换一下;
程序也更改一下;

楼主:
在实践用,本人使用的一种自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在还有输出点的情况下,加一语句,直接并在原来的输出句上,输出另一点(你想采用的一个新的点,即可。因未改变其它程序,所以不会对其它语句造成影响。不需要查找与该语句想关的其它点。较大程度的保留了原程序的完整性。各位如果认为可行,可以参考,如果有更好的意见,也请提出来,希望能学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D(2008-03-01):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啊?
一般说来,输出点坏了,程序肯定是要动的,但是如果用信捷的PLC,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根本不需要动程序,只要简单设置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E:
拆开来,如果是晶体管输出,一般是管子坏了,换一个,量一下前侧,如果是继电器输出,换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F:
比如输出为Y1,用Y2替代,
就在输出的这句下边加上
LD Y1,
OUT Y2也可以。

网友G: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换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H(2009-10-23):
找一个不使用的通道替代, 在整个PROGRAM中原来的通道号将被所有的新通道号替代.,当然如果是REALY 输出,可以更换REALY

非常方便.

网友I(2012-10-14):
换个没用到的点 用替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实践用,本人使用的一种自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在还有输出点的情况下,加一语句,直接并在原来的输出句上,输出另一点(你想采用的一个新的点,即可。因未改变其它程序,所以不会对其它语句造成影响。不需要查找与该语句想关的其它点。较大程度的保留了原程序的完整性。各位如果认为可行,可以参考,如果有更好的意见,也请提出来,希望能学到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