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M64S系统

楼主(2005-11-29):
850加工中心,使用三菱的M64S数控系统,
在MDI模式下,下达如下指令:
G00 G90 G54 X0 Y0;
但是最后没有跑到G54的工件零点,而是在
其他位置(乱跑),
把系统关机重起后恢复正常,但一段时间后又发生
同样问题。
请问原因和解决方案。
注:刀具补偿都设定为零。操作员也有一定的经验,不大可能
是比较常规的操作错误。

网友A:
数控系统不够稳定.

网友B:
先检查最基本的东西,NC主板和主板上的171板接地是不是完好,如果完好,再重新灌一次参数,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就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