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线制的铂热电阻能否当成三线制的用

楼主(2005-11-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热电阻是两种金属的焊接,怎么会有三线和四线制的热电阻,四线制的能否用做三线制的,比如短接两个端子,或空余一个端子?

网友A:
‘热电阻是两种金属的焊接’——错!

网友B:
短接热电阻同一端的两个端子.就可以作为三线制的用.

网友C:
三线制和四线制是为了减少两线制热电阻导线过长引起的线阻增大问题,从而减少了测量误差。

热电偶才是两种金属的焊接。

网友D(2006-10-12):
四线制热电阻是怎么回事?

网友E:
热电偶是两种金属的焊接

网友F:
其实热电阻不是两种金属的焊接,我们通常用的热电阻是铜50或铂100,即cu50或pt100,当然还有其他分度的,例如cu100等等。热电阻的三线制或四线制是为了补偿线路电阻对测量值的影响,3线制不能代替4线制,当然了4线制的电阻代替3线制只要少使一根线就可以,4线制的测量方法比3线制更精确,成本较高呦。

网友G:
可以,热电阻的一端引一根线,另一端引两根线.

网友H:
4线电阻还可以当成2线制用,不过传输距离就不能太远了,这样线路电阻影响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