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低压无功补偿(动态)的原理及实现方法

楼主(2005-11-29):
无功补偿(动态)的采用的是晶闸管来实现的,它是怎么个原理呢?又是怎么样控制晶闸管的导通的呢?还有怎么知道电网中需要补偿多少无功呢?
跪请你的赐教,谢谢!

网友A:
晶闸管投切你说的是低压吗?
瞬时投切方式即"动态"控制器一般在半个周波至1个周波内完成采样、计算,在2个周期发出控制信号.通过脉冲信号使晶闸管导通,投切电容器组10Us-20Us就完成工作周期
检测到的电网实际功率因数控制所需的补偿电容容量,cosφmin<cosφ0<cosφmax ,且电压不超过允许值,功率控制根据测得的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等参数计算投入的电容容量

网友B:
最好来电探讨
周晓伟 13714712720

网友C(2006-01-10):
补偿容量根据你现在的功率因素和要补偿到的功率因素以及你系统的容量来确定的,建议查查电工手册一类的书,也有专门说无功补偿的一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