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帮忙触摸屏选型

楼主(2005-11-29):
我最近有一个工程,需要用一个人机界面.
三菱PLC FX1N-40MT-001
不知哪种触摸屏性价比最高,而且可以方便的可以和三菱FX1N PLC实现自动通信?
要求:
1、屏幕尽量大些,价位在2000--3000元左右。
2、普通黑白屏即可,不用彩色。
3、有中文版软件包。

网友A:
10.4寸的黑白的。我买的时候才3900块大洋,5.7寸黑白的的我门买的才1600(不过我们是批量买的)。你写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要求,因为几乎所有的屏除了价格有出入外几乎都符合你的要求。我们用的台湾的easyview。还可以!

网友B:
用PROFACE的也不错,不知你需要多大的,我们的屏功能比较多,也有你这个价位的屏!!
无锡天任电子公司

网友C:
台达的和三菱的一样(程序0)010-62632247价格在你要求范围之内

网友D:
用Eview的MT510L 该品牌是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触摸屏 该屏的性价比很高不过价格要在4600左右了 小点的可以用5.7的兰色屏这个价格就很便宜了1600就OK了 但我想强调是的该屏的性能很高 无论是反映速度还是通讯速度等都得到了用户的良好评价.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尝试过了 才能亲身体会到.谢谢

网友E:
Eview的我用过,不过不是很好,通信速度就很慢,

网友D:
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用的 是以前的Easyview 还是现在的Eview 或者是Weinview呢? 我用完以后感觉比OMRON 的快多了

网友E:
是现在的Eview

网友F:
本公司专业做触摸屏,一级代理商,eview,weinview,欢迎咨询0755-33346382 江先生

网友G:
施耐德的XBTG系列触摸屏也不错呀!可以试试.

网友H:
GP屏都可以和三菱PLC通信而不需编写协议的,质量不错,使用也比较方便

网友I:
用台湾威纶的屏吧,性价比还不错噢.可以与我联系
电话:0532-85880099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