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开关电源容量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5-11-29):
我的系统的正常耗电如下 :5V--400mA,12V--400mA,请问开关电源5V、12V分别输出多少比较好?系统差不多是一个封闭的

网友A:
5V--5A,12V--10A

网友B:
一般选用1.5到2.5倍就可以

楼主(2005-12-30):
两路输出(隔离),有没有主次之分啊,听卖电源的说有,如果主路输出功率小,而副路输出功率大的化,发热就很厉害。例如:
我选用的开关电源为5V-3A,12-0.6A,而实际输出5V-400m
A,12V-300mA的化,发热就会很厉害,是这样吗?

网友C:
发热应该不是很厉害的,因为带载的话有一定的热量,但是有一定安的限制,你是选用强制风冷的,还是自然冷却的。不过你选用的裕量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