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绕线用的张力机的种类与原理?

楼主(2005-11-29):
谢谢各位!请教绕线用的张力机的种类与原理.性能与效果.和运行波动情况.

楼主:
请朋友门给点见过的情况也好.谢谢

网友A:
http://www.zldq.com/cflhq/cf.htm
上面是我要说的磁粉制动器的介绍。使用中要通冷却水,控制器可以用滑差电机的调速器改装(不过这样就不是自动控制张力了)

楼主:
谢谢.我看资料了.抽机会去看看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