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L-1800的应用

楼主(2005-11-29):
我现要用一PCL-1800板块进行数据采集,看了说明书后还不是很明白,对它的各个功能的了解不是很深,现正要用VC编程,很急!
那个对通道的选择是再BASE+2那个地址吗?多路器扫描到底是什么意思?采样频率用软件是怎样设置的?用外部触发器触发是不是就是说用A/D定时触发器?
拜托了,请大家给我理理!谢谢!

网友A(2006-04-26):
我建议你看看matlab中xpc工具箱中有这个模块,在7.0版本以上的matlab都可以看到用c编写的底层程序,这对你应该很有 帮助的。

网友B:
一般價位的 DAQ Card 上, 通常只帶一顆 ADC; 因為只有一顆 ADC, 所以它無法同時對多個通道取樣. 只能一個通道一個通道的輪流取樣.
多路器扫描... 應該是指, 有內建 processor 或靠軟件的方式, 幫您自動處理這些通道切換及數據取樣之動作. 對多個通道取樣時, 這會很方便使用.

ADC 需要一個 trigger 信號(電位的變化)才會作轉換, 這個 trigger 信號可以是板卡內部的 clock, 可以是 application program 下的 I/O command, 也可以是由外部事件所產生的信號.

网友C(2006-08-09):
PCL-1800是一块功能很多、但操作复杂的卡片,其AD支持DMA功能。你是在VC下用直接操作寄存器进行编程?建议你调用dll函数库。函数调用很难在这里描述清楚,建议你拨打800-810-8389请研华工程师帮助你解决。

网友C:
那个对通道的选择是再BASE+2那个地址吗?多路器扫描到底是什么意思?采样频率用软件是怎样设置的?以上用dll函数库有入口参数可以设置。
用外部触发器触发是不是就是说用A/D定时触发器?--不是。外部触发是外部来一个上升沿进行一次AD采集,不用内部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