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11-29):
请有经验的老师不吝赐教:我最近在应用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时遇到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电机的输出速度总是很小(因为电机是带动别的物体运转的,所以我是通过看物体的旋转速度来判断电机转速的,实际的无法测量,由于没有条件测)请教一下驱动器的哪些参数和输出速度有关呀?我看了说明书,改了一些参数来试总是不行。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问题都不一定的。

网友B:
哪个牌子的?

网友C:
你是用什么方式给定电机速度的?

网友D:
你是什么品牌的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型号是咋样的?

楼主:
牌子又忘了看,问题解决了,同事解决的,我们用PLC输出脉冲来控制伺服的输出的,减小了PLC的输出频率,结果速度加快了,不知道为什么,按道理说是应该加大频率速度才加快呀,可是事实相反,不知道为什么呀?
 还想请教斑竹刘老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昨天注册的今天就不能用了呀?只好又注册一个用户名,奇怪呀。

网友C:
注册的问题,抱歉,不清楚。建议到版务交流区问一下。
至于脉冲频率低了电机反而转得快了,我一个同事以前碰到过,是因为脉冲频率超过了驱动器的接收范围,不过,这样的话,电机的位置也就完全没谱了。

网友E:
对刘老师讲的问题深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