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怎么回师啊

楼主(2005-11-30):
各位高手
    我有一个WINCC 项目,组态了趋势图,运行后趋势图没有数据显示,请问是怎么回师啊

网友A:
你归档了吗?

网友B:
想让你的报警和趋势画面正常工作,你的数据必须归档。

楼主:
是在TAG LOGGING 里的ARCHIVES 中归挡吗?,我做了的啊,
这个项目是我在另一台HMI上用WINCC的复制器复制过来的,被复制的那台是可以的,为什么复制的这台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