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询:CPM(连续被动式运动)的系统设计

楼主(2005-11-30):
希望能帮我看看怎么做这个项目. 欢迎大家踊跃讨论,非常感激.

目前来讲, 具体是电动机的选择/控制(在带动小老鼠后腿,以膝盖为轴,来回大约40度到80度左右).

Purpose:
Development of CPM (continuous passive motion) device on rats
连续被动式运动

Background:
Motion-based therapies have been applied to promote healing of arthritic joints(风湿). The goal of the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early molecular(分子) event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benificial actions of motion-based therapies on meniscal fibrocartilage (半月板胶原纤维).
研究在分子水平上被动连续运动对膝部有关部位的影响.

Requirements:
1. Close-loop control for 1). motion speed;  2). motion angle
闭环对速度和膝盖角度的调整
2. frequency between 1/80 Hz to 0.5 Hz
转速较慢
3. CPM for 24 hours or 24*7 hours

Rat size ( approximation )
长约5-7厘米, 后腿长约3-4厘米

要求测量评估的精度越高越好, 因为电机是带动老鼠腿运转, 会影响到电机的输出速度,而这个速度又是要求有一定设计模式的. 比如, 在两个小时中, 先快均速半小时, 再慢匀速半小时, 接着加速半小时,最后减速半小时.
该用什么样的电机合适?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不怕坏主意,就怕没主意,希望大家多出声, 谢谢!

网友A:
不考虑成本,上限是多少钱?

楼主:
因为合作方实力较雄厚, 只要精度达到令人满意, 估计各大公司的产品都可随意选用.

谢谢,期待您的赐教

网友A:
我觉得随便选一个老牌公司的伺服系统来做应该都可以。

网友B:
机械部分在哪里?
是否是捆着老鼠强迫他运动,研究在分子水平上老鼠被动连续运动对膝部有关部位的影响. 我感觉电机用带细分的步进电机比较合理,速度准确,控制方便,没必要用伺服闭环控制.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速度总不会准确过伺服,只是在楼主这个场合步进电机的准确度可能就能满足要求,不过既然楼主不考虑成本,选伺服又何妨呢,伺服也可用步进的控制方式啊,而步进不一定有伺服的控制方式。

网友C:
"步进电机的速度总不会准确过伺服"
是吗?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步进和伺服,在什么场合应用。

“伺服也可用步进的控制方式啊”
在速度不快、负载不大的情况下,这样得到的性能,不如直接用步进。

楼主(2006-01-10):
准备用Labview+控制器+步进电机,并且考虑带闭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