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黄管行程开关释放不开

楼主(2005-11-30):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气缸上面的干簧管行程开关,接的查询电压为220V,带动中间继电器动作,但经常行程开关动作后,释放不开,不知什么原因,请大家探讨以下?
行程开关不动作时,中继电器上感应电压为25V,有一半行程开关这样,我以前用24V查询电压从来没发现这个问题 释放不开时,我敲一下行程开关他就放开了,动作几次又不行了,可能动作几次又好了

网友A:
触点熔焊。加阻容回路可以搞定。

网友B:
我以前也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可能是存在剩磁的关系。
建议你改用感应开关比较理想。

楼主:
我也认为是 触点熔焊。加阻容回路可以搞定,订购的阻容回路继电器明天到货,试试再说,谢谢,科一,谢谢动力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