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机)

楼主(2005-11-30):
请那一位好心的大哥大姐指点一下:
功率为22KW的风机能否直接通过接触器直接启动,若不能该如何启动?它的电流大概是多少?连接时应选择什么规格的电线(1mm2能过多大的电流)?

网友A:
可以;启动电流90多个;45的电缆

网友B:
可以直接起动,起动电流大约在200-300A,电缆不用太粗有10mm2就可以了,风机的起动电流大,运行电流并不大,

楼主:
杨大哥,你好!谢谢你的支持,我想再问一下,为什么不需要降压启动?

网友C:
为何不用变频器启动呢?即简单有省电的,现在的变频器真是太普及了。

网友D:
可以启动.但接触器要100A以上.

网友E:
下面引用由杨胜利在 2005-11-30 13:27: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启动电流90多个;45的电缆
--------------------------------------------------------------------------------------------
有45的电缆吗?电缆规格如下:……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

网友C:
人家用的可能是非标准的了。哈哈

网友F:
同意吴先生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