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前WinCC6.0最为稳定的是安装在那个操作系统上比较合适?

楼主(2005-11-30):
请教目前WinCC6.0最为稳定的是安装在那个操作系统上比较合适?是W2K还是XP,需要打些什么补丁最好?

网友A:
xp sp1或者sp2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激情如火在 2005-11-30 15:42:00 发表的内容:
  xp sp1或者sp2
--------------------------------------------------------------------------------------------
请问SP2下可以运行吗?
我的同事说SP2系统装不上wincc 6.0啊
就是因为不太清楚
我一直没敢升级到SP2

网友C:
保险和经验起见,我们都是Win2000上装的,XP下没有试过,请问激情如火:Wincc6.0在XP下稳定性如何?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我记得Wincc6.0安装要求上说只支持SP1,但我在SP2上试装过,能装上,不知正常使用时有什么限制?请您指点!
谢谢!

网友A:
Wincc6.0 sp3在xp的sp2下没有问题。

网友D:
Wincc6.0安装要求上说只支持SP1是指SP1及以上版都可以,也没什么使用上的限制。

网友E:
wincc6 sp1在xp sp2下也没有问题

网友F:
WinCC SP3在Xp SP2下使用没有问题,已经验证过了哈。

网友G:
在XP SP2下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