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触摸屏要死人了!

楼主(2005-11-30):
买了一台DIGITAL触摸屏,颜色很暗,没办法调!哭!客户要骂人了!

网友A:
按住触摸屏上面两个角就会出现亮度调节,在选择合适的即可.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背光之类的坏掉了,要是的话就找经销商吧

网友C:
不是没法调,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网友D:
有问题,找经销商,我们为我们的产品负责!!

网友C:
还活着吧?怎么样,问题得到解决了否?

网友E:
晕点,如果不是屏幕设置的问题,就得更换灯管了

网友F:
现在触摸屏的品牌还真多,请各位兄长推荐几种5.7单色,价格在2000左右的牌子!先行谢过!

网友G:
暗淡的话可以直接退货的,现在市面上性价比最好的触摸屏eview和weinview,5.7单色的话价格在1700左右(看量大小),我公司专门代理,有意者请咨询0755-33346382 江先生

网友H:
触摸屏不能拍脑袋,要让分销商的技术支持看一下.不过DIGITAL的触摸屏在业界是最有名气的.如果它正常显示,客户仍不满意的华,其他品牌更没戏了.

网友I:
同时按住屏幕上面两脚就会出现调节亮度的进度条.

网友C:
 晕死,还有拿eview说事的

网友J:
解决了吗,还活着吧,如果DIGITAL都不行,其它就不要说了,如果觉得用了有困难,找分销商的技术支持服务一把吧

网友K:
看出来了:
1.DIGITAL触摸屏--楼主是有针对性地;
2.颜色很暗--说他不好;
3.没法调--这句很含糊,不得其法还是得其法而不果;
4.哭--楼主很悲伤,碰到这种事谁都不爽;
5.客户要骂人了--客户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也是楼主哭得原因之一。
楼主既没问怎么调,也没说其他牌子好,只不过想用血的教训告诉大家,一个买了DIGITAL触摸屏的用户是得到怎样惨痛的下场的。其情之深,意之切。犹如鬼哭狼嚎,叫人不寒而栗。又犹如警钟在耳,让人深深思索。悲乎!哀哉!

网友J:
真正用的爽的人是不会受其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