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机械手去揪住针啊!!长15厘,直径0.5毫米

楼主(2005-11-30):
在系统的设计过程中碰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要求是要求重复不停地去揪住,而且是要揪在同一位置误差要尽可能地小!!
一次揪和放要求在30秒内完成!!

网友A:
难在传感器的选择,你的机械手已经做好了吗?

楼主:
你的机械手已经做好了吗?
没有做好啊!!!怎么做才好呀!!!难道就用一个夹子吗???
真是太不好做了!!

网友B:
方法很多:手指式、电磁铁式等都可以实现。因针较细用电磁式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C:
同意“浪里看花”的意见,采用电磁铁方式!
但同时你得考虑剩磁的影响(因为剩磁可能会产生误动作)——建议搞个消磁电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