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如何选择保护元件

楼主(2005-11-30):
请指点一下功率为22KW的三相风机,如何计算电流,选择什么规格的接触器\断路器\过载保护器?

网友A:
在<电机拖动>书上可以找到计算电流的方法,
元件选型结合相关参数选。

网友B:
经验公式:3X22=66A

网友C(2006-02-15):
星----角降压启动
两个63A的,一个40A的空开选63A或大一挡的!
仅供参考!

网友C:
两个接触器63A的,一个40A 的!
空开上63A的!

网友C:
接触器两个63A的一个40A的!空开63A的或是大一点的

网友D:
我认为小同学的参考意见,接触器和空气开关都有点大了,22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44A。 星----角降压启动电压是380/1.732电流是角行的1/3,那么接触器选用两个50的和一个40的就足够了,空气开关选用50的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