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定时触发故障PLC程序

楼主(2005-11-30):
一、定时触发故障PLC程序(PLC为实时时钟) 该程序是用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7.08J(SW7D5C-GPPW)简体中文版所编的程序,仅适用于三菱FX2N系列PLC。 该程序是为设备制造商收取剩余款项而设的筹码,在设备制造商老板有要求时可以使用,仅适用于信誉度不好的客户。该程序一旦触发,无论设备是否处于运行状态、PLC是否处于运行状态或通电状态,指定时间以后将会准时出现故障。请谨慎使用! 该程序应当嵌入应用程序之中,为避免他人识破,可以将程序分成多块分别嵌入在应用程序的各个地方。 为避免他人修改你的程序,应当将整个程序进行加密——设置口令,具体操作方法请参阅程序加密的相关说明。 M490为故障触点,应当串联或并联在程序多个关键动作回路中。 X20为定时触发故障复位端子,要求该端子为没有被使用的端子(否则请更换为另一个没有被使用的端子)。需要解除还没有被触发的故障或已经触发的故障时,将该触点和PLC的输入COM端短接即可。如果系统当前时间还没到故障触发时间,一旦该端子与COM端子断开,故障将在预定时间触发!如果系统当前时间已经过了指定的故障触发时间,一旦该端子与COM端子断开,故障将立即触发!如果需要重新指定故障触发时间,就必须得更改指定的故障触发时间——需要对PLC进行编程! 该程序指定的故障触发时间为2007年1月1日0时0分0秒,可以进行更改。 该程序中所用到的通用继电器M481-M499、定时器T198、存储区D0-D5,请不要在程序的其它地方使用,否则该程序可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对于三菱其它系列PLC或其它品牌PLC,请对程序作相应更改——各存储器请按照相应存储区域进行更改。 该程序并没有修改PLC的系统时钟,因此程序中的其它地方或和PLC通信的其它设备所调用的PLC系统时钟反映的是正确的当前日期和时间。 在程序动作之前,应当检查PLC的系统时钟是否正确反映当前日期和时间(因为PLC的默认系统时钟可能不正确,笔者就遇到过系统时钟快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情况)。检查方法如下: 启动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7.08J(SW7D5C-GPPW)简体中文版到一个新的窗口,将电脑与PLC正确连接(具体连接方法请参阅相关说明<比如采用SC09连接电缆或等同功能电缆,加接USB转RS232电缆(需要加安装驱动)等等>),然后点击“在线”——“PLC读取”——“确认”(对于部分笔记本电脑(比如顶星品牌龙尊系列某型号的笔记本电脑),默认串口为COM2,这种情况下需要将COM口选为COM2,具体操作方法不再赘述),然后选中“软元件内存”再点击“确定”......待软元件内存传送到电脑以后,马上检查M8018(年)、M8017(月)、M8016(日)、M8015(时)、M8014(分)、M8013(秒)是否大概是当前正确时间(请注意,软元件内存只是下载时的PLC内存,并不能实时反映PLC的当前软元件内存数据。所以,软元件内存数据中反映的系统时钟比PLC当前系统时钟要慢)。或者,采用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方法:直接PLC在线连接的下拉菜单中选择PLC时间设置选项,然后就可以看见非实时显示的时钟了——这个时间是读取瞬间的时钟,不实时跟随。 如果PLC的系统时钟不能正确反映当前日期和时间,那就需要对软元件内存进行修改。修改方法为:1、直接PLC在线连接的下拉菜单中选择PLC时间设置选项,然后更改时间就可以了。但该方法一次性只能更改一回时间,一旦更改后时间就实时跟随了,无法再进行更改。如果需要再次更改,需要将该窗口关闭后重新打开,然后再进行时间的更改。 2、通过程序的相关指令(例如MOV指令写时间对应的特殊存储区D8013~D8018或通过TWR指令来写时间,具体指令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通过读出软元件内存后修改软元件内存再写回去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经过多次试验,证明了PLC在写入软元件内存时根本不会重写特殊存储区的内容,也就是说特殊存储区没被列入“软元件内存”的范围之内! 以下为梯形图:
二、定时触发故障PLC程序(PLC非实时时钟) 该程序是用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7.08J(SW7D5C-GPPW)简体中文版所编的程序,仅适用于三菱FX2N系列PLC。 该程序是为设备制造商收取剩余款项而设的筹码,在设备制造商老板有要求时可以使用,仅适用于信誉度不好的客户。该程序一旦触发,无论设备是否处于运行状态、PLC是否处于运行状态或通电状态,一年以后(时间长短可以修改)将会准时出现故障。请谨慎使用! 该程序应当嵌入应用程序之中,为避免他人识破,可以将程序分成多块分别嵌入在应用程序的各个地方。 为避免他人修改你的程序,应当将整个程序进行加密——设置口令,具体操作方法请参阅程序加密的相关说明。 X0是定时触发故障触发端子,X0只要在PLC处于运行状态下至少动作过一次就可以了。 M490为故障触点,应当串联或并联在程序多个关键动作回路中。 X1为定时触发故障复位端子,要求在通常情况下,连续动作时间不能超过30秒(时间可以修改),否则请改为另外一个输入触点。需要解除故障触发功能时,让X1保持通电30秒(时间可以修改)即可。也可以将X1改为最后一个未用的输入触点,需要永远解除故障触发功能时,将该触点和PLC的输入COM端短接即可。如果只是让定时触发故障复位端子接通超过30秒(时间可以修改)然后断开,那么一年以后(时间长短可以修改)仍然会准时出现故障。如果希望永远解除定时故障触发功能,请将定时触发故障复位端子和PLC的输入COM端短接即可。 该程序中所用到的通用继电器M480-M499、保持继电器M1023、定时器T198、存储区D0-D5,请不要在程序的其它地方使用,否则该程序可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对于三菱其它系列PLC或其它品牌PLC,请对程序作相应更改——原保持继电器M1023更换后仍然具有断电保持功能,其它存储器请按照相应存储区域进行更改。 该程序动作后,PLC的系统时钟并非是实时时钟,因此程序中的其它地方或和PLC通信的其它设备所调用的PLC系统时钟并不能正确反映当前日期和时间。 以下为梯形图:

楼主:
这是俺自己搞的,请大家发表一点看法。。。

楼主:
大家对这个原创贴不感兴趣吗?

网友A:
问你X20线号怎么标啊!
人家不会改程式啊!
不提倡!
也不反对!
可人家要知道后你还要做生意吗?
你以为就你一人写程式啊!

网友B:
佩服老菜鸟,有水平,有手段.感谢高手慷慨赐教!主要是学习一下编程思路和技巧.经常有一些具有实用性的帖子被删除.所以先保存再说.
支持老菜鸟!
还望老菜鸟能总结一下实现此类功能程序的不同方法.

网友C:
用fx系列的都是小企业小设备,不得不防呀。同情ing。

楼主:
声明一点:有些情况下老板要求你搞这个东东,你难道说“我不会”?——迫不得已啊!
不过,你不要让甲方知道。——X20就不标了。。。
请版主不要删除我这个贴,我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原创贴......

楼主:
上面两个程序已经经过测试,没有问题的...

网友D:
plc&inverter: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1-30 19:41:00
佩服老菜鸟,有水平,有手段.感谢高手慷慨赐教!主要是学习一下编程思路和技巧.经常有一些具有实用性的帖子被删除.所以先保存再说.
请问在PLC论坛,哪些具有实用性的帖子被删除过,能举个例子吗?
(以期望以后不会发生错删现象,特此请教)

网友E:
生意靠信用,也要靠手段。
大力支持中,保存来好好研究。

网友E:
问一下哦,可以把年月日换算成时间小时分秒用记时器来控制关断可以不?
一般你们做工程一定要精确到年月的吗

网友F:
这个程序对那些信誉差的客户来说实用,下载下来仔细阅读一下

网友B:
to老工控:
首先表示:我绝对支持版主的工作.
其实倒谈不上错删帖子,因为谁建议删除肯定是站在他的立场和角度,也肯定有他的道理。“有一些具有实用性的帖子被删除”也是我的一面之词。举个例子比如:有个介绍台达PLC用其编程软件解mi的帖子就被删了。我个人觉得具有实用性,又不属于广告性质。

网友D:
to plc&inverter:
多谢您对本版工作的支持。
其实对于除了纯广告的之外的帖子,我的原则一般是很宽松的。如果有误删、错删的事情发生,也希望您能及时提出,尽快恢复。多谢您的意见。

楼主:
TO 木婴:
把年月日换算成时间小时分秒用记时器来控制关断也可以。
但是有2个问题:
1、计时器属于断电部保持的类型,一旦PLC断电,计时器将复位,你的程序也就失去意义了——对于这一点,可以采用断电保持计数器(有些计数器是断电不保持的)来计时间脉冲信号(可以是PLC内置的特殊继电器,例如小时脉冲、分钟脉冲、秒脉冲等等,也可以自己搞一个时间脉冲<定时器的线圈串了它自己的常闭触点>)的方式实现故障触发。
2、这种方式受PLC运行时间的影响,PLC平均每天运行时间长,故障就早触发;PLC平均每天运行时间短,故障就晚触发。所以,连写程序的你自己都不知道故障什么时候触发!!!那你怎么相应采取对策呢?

网友F:
请问:老菜鸟,有OMRON的吗?

网友E:
en多谢老菜鸟指教
我是技术没有到家所以在想懒惰的方法,现在觉得还是年月日的好,就是还没有弄过PLC的时间设置看来买个PLC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G:
此程序思路正确,但还是有些不全,楼主是时间设置的是2007年1月1日0时0分0秒
要是需要的时间是月份比1大,如2-12,日期也比1大,如2-31
时间也大于0,试想假设设置的时间是2007年12月30日8点0分0秒
刚好每年在这个日期时间内机器停机不开,呵呵,你的"锁"就不灵了.

网友H:
不用搞那么复杂吧,有些PLC有万年历功能的,用万年功功能就可以简单的搞定了,或者结合人机的来用。

网友B:
to:蓝色潜龙
楼主的程序没有问题,在设定时间到而未开机的情况下,那么之后何时开机何时触发故障程序.分析一下吧,M483.M486.M489.M493.M496.M499便是为超过设定时间而设置的.

楼主:
说明一下,对于该贴,当初写的时候因为测试不是很完全,所以有错误存在,以下段在该贴中已经删除:
“修改方法为:单击M8018(年)、M8017(月)、M8016(日)、M8015(时)、M8014(分)、M8013(秒)进行修改(时间要比正确时间稍微靠后一些,因为将软元件内存写入PLC还需要时间),然后将软元件内存写入PLC即可。请特别注意:修改软元件内存只需单击,不要双击,因为单击后输入的是十进制/十六进制数据,双击后输入的是字符串(修改后可能该存储器和相邻存储器单元的数据都已经变为其它值了)。还有,其它软元件内存最好不要修改,否则传入PLC以后PLC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如果软元件内存已经修改错误而又无法或不能确定为正确值时,请不要将软元件内存写入PLC,否则你可能要后悔了......”
改为:“修改方法为:1、直接PLC在线连接的下拉菜单中选择PLC时间设置选项,然后更改时间就可以了。但该方法一次性只能更改一回时间,一旦更改后时间就实时跟随了,无法再进行更改。如果需要再次更改,需要将该窗口关闭后重新打开,然后再进行时间的更改。 2、通过程序的相关指令(例如MOV指令写时间对应的特殊存储区D8013~D8018或通过TWR指令来写时间,具体指令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通过读出软元件内存后修改软元件内存再写回去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经过多次试验,证明了PLC在写入软元件内存时根本不会重写特殊存储区的内容,也就是说特殊存储区没被列入“软元件内存”的范围之内!”

楼主:
大家也多给点意见吧。。。

网友I:
你很聪明哦。看来你的技术水品还满高嘛。能指教一下日本立石公司OMRON C系列P型机的密码设置吗?zengmanhong12345@163.com.

楼主:
OMRON PLC的密码设置我在此处不再赘述,请参阅OMRON技术支持网站上的相关问答,全得很!!!

网友J(2006-02-11):
三菱的密码好解!懂的人仔细看下就能解除!不懂的人随便加个定时或计数就能锁掉!对吧??

楼主:
“懂的人仔细看下就能解除”——我已经在程序中把这些程序段和正常的程序段打乱了,如果我把程序彻底打乱,比如说打乱10~20个地方,再高的高手还能在几天之内看得懂我4000多步的程序???就是破了密码,他调试起来也不是很容易吧。最好的办法就是他重新编程......

网友K:
很好!有参考价值! 毕竟姜是老的辣 但是有一点设备大了(比如电炉,连注,连扎,高炉设备等大型设备)怎么设密都好使,因为设备复杂就是专业的人士也不感轻易枉动,因为每个厂家做多少都会有差别,当然更包括编程了!所以这种情况适合小设备,但是也有危险,聪明的厂家会花少许的银子请高手把事情解决!要么是把工艺熟悉重编程,大不了换块PLC,所以什么办法大家都会想到!这种事大家做一定要慎重考虑!

网友K:
老兄!能不能用在FX1N上啊

楼主:
三菱FX1N系列PLC的时间存储区D8013-8018和FX2N是一样的,仅仅M384以后的寄存器是保持寄存器,因此该程序是通用的。

网友L:
楼主很了不起,先感谢了,收藏一下,仔细看。

网友M(2006-03-15):
楼主了不起!我有个想法,可以把X20引至端子,然后COM也引至端子,用“线”连起来,当然这个线是不导通的。外人看不出来。呵,要解除的时候,让他重新连一下那线,他也不会发现。

楼主:
ahuihome很有创意哦,不错,不错!

网友N:
M490改成M8034行吗?

网友O:
很简单的梯级图哦~
不过想法很不错~

网友P:
"帐难要"呵呵......
你是自己编程/或者是老板来的?如果你是老板还可以理解,如果是自己本身也是做编程的话,象这种小孩子玩的程序随便想一下也就出来了,未免也太简单了吧
顺便说声,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完全可以招个高手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呵呵.............呵呵................

网友Q:
使用特殊继电器(D801X)来做太显眼,稍懂的人一看就知道,不如用C加D,然后打乱,混在程序内.

楼主:
我有几个同事,每每电脑或软件有什么问题就会来问俺,请我帮忙搞一下,然后我就搞了。结果,你猜:别人说什么???
“谢谢”两字倒是没有先听说,听到的是“就这么简单呀!!!”
不过这是我同事又是我朋友,说话都很随便的,我到没有介意。
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懂与不懂差别就那么一点点”————你本来不懂或没想到,但别人说了,你就知道了;但如果别人不说,你可能永远也想不到!
引用我同事经常挂在口上的两句话:
做人要厚道呀!
做人还是谦虚点的好!

楼主:
因为考虑到别人可能将PLC时钟往前面改,因此增加了另一把锁——如果PLC实时时钟超前某一个值,则PLC锁定:

网友R:
程序设计思路太混乱!习惯也不好

网友S:
如果是简单的设备程序,别人可以不用;改为其他控制。

网友T:
请问三菱FX1S的PLC有时间继电器吗?就是比如我要驱动Y000 10S
然后自动断电,可以实现吗?有别与延时的。

楼主:
这个电路三菱编程手册上有

网友U:
本人没怎么接触过软件。想高手问个低级的问题
M430=1PLC就会别锁定吗?

网友V:
最好的方法是使用随机数,使程序随机发生不正常,这样看起来象是程序不完善,不稳定造成的,就不好找到做手脚的地方.

网友U:
高手帮我解答一下啊 谢谢

网友W(2006-04-17):
请问怎么在程式中加密,这个我可不懂。
内行人指点一下。

网友X:
不用时钟,可否实现定时故障触发?试验中……

网友Y:
支持,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特别是信用差的老剌

网友Z:
呵呵,简单.我见过别人做的加密:运行(通电)20个月后,程序停止.他不是按照日历时钟来的,他在程序中做了个时间记数器,当运行时间累积到20个月的时候,将不在运行.后来厂家找我去,把他程序都换掉了,他们之间也就没有业务来往了.这样做影响很坏的!建议不要采用这种方式.

楼主(2006-09-07):
对于挂触摸屏、显示器的系统,可以设置在一定时间后(付款最后期限)在触摸屏或显示器上弹出密码输入口令,正确输入口令后机器解锁,否则机器不运行或功能、操作权限受限等等。。。
当付款完成后设备供应商就可以提供密码给使用者。
我记得住清楚的就是摩托车发动机的打号机,基本都采用这种方法来作为货款回笼的技术支持。我看效果很好,也没谁去破译他的电脑程序——得不偿失呀。。。

楼主:
我在这里不从技术角度上去分析你去帮别人解-密的问题,只是谈谈我的看法。
甲方欠了设备制造商的货款不给,这部分货款大概为10%——一般情况下都是10%,5%的情况很少。不管甲方和设备制造商有什么纠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甲方欠了设备制造商的货款![/b]这种情况,以甲方不守信用的居多。。。
一个工程总款项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10%大概就是几百到几万。。。
而请人解-密的话,花的钱大概是几千——据我所知,根据程序和加-密的难易程度不同,大概在1000~8000人民币左右。。。
你和甲方都是双赢的。。。
而最终受害的是谁呢——是设备制造商!
但因为这笔钱从绝对数字上来讲,还是不是非常大,诉诸法律的话,一是耗时、二是耗精力、三是耗钱,所以设备制造商也是很头疼的。。。
真把设备制造商逼急了,也有打官司的,我就知道一个案例,最后甲方输了,被判限时付清余款,强制执行。。。
。。。。。。

楼主:
从技术角度来说,加密和解-密本来就是互相克制的——就像病毒和杀毒软件、黑客和红客一样,在一个时期内,解-密技术肯定无法超越加密技术:因为先加密,才有解-密的。。。
现在的病毒可厉害了,来不来就把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关闭——终止其服务,而且无法再启动,重新安装和升级可能也没有,只好克隆、还原或重做系统了。。。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杀毒软件才可以杀这些病毒。。。
现在黑客可厉害了,来不来就侵入XX网站,美国重要机构、权威机构网站(包括一些杀毒软件、防火墙软件制造商的网站)。。。防不胜防。。。
不要去蔑视别人的加密技术友多低,那只是你没碰到加密高手罢了(申明:我并非暗示我就是加密高手)。。。
最后声明一下:上面的比方不完全恰当,因为病毒和黑客是反面的,杀毒软件和红客是正面的。。。
而,加密技术是正面的,解-密、破-解技术是反面的。。。
还有,警察和匪徒的例子就不列举了。。。

楼主:
最后想到:对于比较大的项目,也可以采用普通遥控装置或GPRS通行方式遥控设备的状态,支持货款的回笼。。。不过不到迫不得已最好不用,而且用的时候也要讲究方法,这就是商务问题了。。。

楼主:
如果甲方耍赖皮的话,设备制造商再也不会跟这样的单位合作。。。
谁稀罕你的工程,做了都拿不到钱。。。
如果你是设备制造商,你会怎样想???

网友AA:
你的程序再多,但触发故障的继电器只有一个。如果遇到此类问题,首先要查的是计数器,然后就是程序中有没有D8013-8018的时间寄存器。查到底最终会查到你的M490的。此类方法只是下策!

网友AB:
好文章,谢谢你 老菜鸟:柳暗花明又一醇.好酒.好师.请QQ留一个.我还有许多许多要学的.

网友AC:
对于挂触摸屏、显示器的系统,可以设置在一定时间后(付款最后期限)在触摸屏或显示器上弹出密码输入口令,正确输入口令后机器解锁,否则机器不运行或功能、操作权限受限等等。。。
当付款完成后设备供应商就可以提供密码给使用者。
我们就遇到过,设备10%未清,对方打过电话给老总,提醒付款,老总跟人家诉苦、客气一番未付。约2周,开机密码无效,和厂家联系临时密码(保证付款),停工2小时。1月后,厂家来电话,告知新密码,使用正常。我认为厂家有加密权利,但应该提早告知,否则造成损失大家都不愉快。

网友AD:
我见过一老前辈,使用三菱PLC,本应该使用4000步的程序却做到12000步,试想在这样的程序内加入任何的限制,不是一般人能找到的。

网友AE(2006-10-10):
程序有点繁!

网友AF:
问题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实现起来是不一样的。

网友AG:
我支持你老菜鸟。给个QQ号吧!

网友AH:
对付那些不给钱的人有用

网友AI:
三菱编程手册上有

网友AJ(2006-11-17):
晕,用PLC里的特殊寄存器来做这个,知道PLC里有万年历的人闭上一只眼睛都解的开

网友AK:
最好的方法是使用随机数,使程序随机发生不正常,这样看起来象是程序不完善,不稳定造成的,
另外,解除故障要用两个键按下5秒钟这样设定,这样保险.
切底解除故障要用两个键按下再开机,这样设定隐蔽点.
不过以上仅适用于信誉度不好的客户。

网友AL:
虽然分散后不容易看破,但懂的人都知道,可以不考虑你其它的步骤,只要打断你的自保持触点就行了.我觉得要加的话,如果有人机还是在人机里加,不容易被识破.

网友AM:
完全可以不用外部电路,你可以直接在PLC里面把一些重要的复位就行了,但是对懂PLC的客户就可以自己修改了,没有作用了.

网友AN:
佩服,支持老菜鸟!

网友AO(2007-04-10):
有没有办法设定时间让程序自动清楚?这样不是比限制时间更有效.

网友AP:
这个程序不错
自己收藏了

网友AQ:
老莱鸟,你可以用台达的写一下上面的程序吗?
我的邮箱是dayunte@163.com

楼主:
呵呵,自己去写吧...

网友AR:
学习一下,也给自己加一把锁哦!!!

网友AR:
老菜鸟大哥,你人是在苏州吗?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楼主:
哦,我在深圳。

网友AS:
直接比较时钟就可以了,能改你的时钟就能改程序。

网友AT(2007-05-10):
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懂与不懂差别就那么一点点”————你本来不懂或没想到,但别人说了,你就知道了;但如果别人不说,你可能永远也想不到!
-----------------------------------------------------------------
精辟!

网友AU:
不太厚道吧

网友AV:
我很佩服,顶一下,前一段时间,我想写这个程序,没搞出来.

网友AW:
很好!有参考价值!我们公司在采购的一批设备中就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不得不如期交付余款。但双方恐怕不会再有第二次交易了。所以,在使用该程序之前还真要慎重哟!!!

网友AW:
楼主,你太可爱了!支持你!

网友AK:
老菜鸟您好:
类似的程式我也设计过,不过我用工作累计时间作的.
提个见意,要设一个彻底解锁程式.
我设计的是用两个按钮同时按5秒以上解除故障程式.这样装模做样不用工具就好了.
当时我搞好的时侯,人家还不好意思:让您白跑一趟了,其实没故障呀.
对专门的用户奸一点,但不能张扬呀,必竟还要做生意的.

楼主:
当然,我们也是这样操作的。甲方不可能知道的——如果收款没问题,指定时间前一两天去上门“售后服务”,甲方还夸呢:真负责呀!
哈哈!

网友AX:
早过时了,请人重新写一套就行了。

网友AK:
请人重新写一套就行了。
说说简单,做做难,象液压的程式,要几个阀连动才有机械运动,
不晓得看你什么编,
不象学校教的小车送货什么的,一天能编一萝出来.

网友AY:
不好说什么,这种事情也是逼出来的,现在是买方市场啊,甲方是老大,是财神爷,咱惹不起,只好曲线救国啦.站在甲方的立场看,此事无职业道德,可是站在乙方的立场看,这样做是因为担心甲方的商业道德. 仅此而已,如果非要辨证地去看这个问题就太复杂了,谁说得清楚呢?
站在纯技术的角度看,且不论老菜鸟的程序做得如何,至少人家是无私地奉献出来供大家学习,而且老菜鸟还是西门子版块的斑竹,如此兢兢业业,值得大家敬重,辛苦啦,老菜鸟.

网友AZ:
只要我们用在正规的场合,我支持老菜鸟的做法,现在好多客户真是 太不讲信用了,给他们辛苦服务的时候牢骚一堆,要钱的时候就是不给!

网友BA(2007-06-15):
有的供应商的工程质量,同样差劲的要命。
不提倡老菜鸟的作法。
如果别人也差不多,不用你就可搞定程序,那你的余款岂不是鸡飞蛋打。

网友BB:
请教:三菱PLC如何才能解除密码?

网友BC:
高手寂寞,总想玩的花样来吸引工控兄弟们!

网友BD(2007-09-29):
老菜鸟好厉害啊,有问题怎么向你请教啊。

网友BE:
思路是不错,不过忘了考虑到一点。FX系列的PLC时钟不是永久保存的,
假如,我将FXPLC断电大月一个月左右时间,PLC时钟会初始化到出厂时间。
这样再靠读取当前时间去比较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BF(2007-10-31):
触发会自保持

网友BG:
 佩服老菜鸟

网友BH:
其实对于高手来说很简单的,即使你故障加密也没多大的用处

网友BI:
FXON没时钟吗?我怎么搞不了?twr指令都用不了,望指教

网友BJ(2007-12-07):
加什么密啊?我都帮别人重写过几个了-------把PLC全清了写,(因为自己有类同的产品的程序.西西......

网友BK:
实时间这段用ld=  不会更简单吗?

网友BL:
三菱PLC技术交流群51684511,有问就有答

网友BM:
其实要实现这个功能也很简单,但是这样的招数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BN:
楼主真是高手.直得多点向他学习

网友BO:
呵呵,别说在4000步的小程序中查这样的东西

就是在2w步的程序中查比这个更隐蔽的故障也很容易

最近我遇到的一个项目改造,在没有任何注释的情况下,修改了一个2w行的转塔式钻冼中心

后来总是随机发生故障,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找出问题为NC,PLC,测量仪之间工作同步节拍的问题

网友BO:
逆向排除故障太容易了

网友BP: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BQ(2008-01-16):
很有创意哦,不错,不错!

网友BR:
这个程序是我追求的梦想

网友BS:
呵呵可以让plcerr灯点亮吗?

网友BT:
好东西! 世道就这样呀!被逼的

网友BU(2008-02-21):
老菜鸟 您好!!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43425

欢迎指点!!

网友BV:
下面引用由谷幽草在 2008-2-21 21:31: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几个同事,每每电脑或软件有什么问题就会来问俺,请我帮忙搞一下,然后我就搞了。结果,你猜:别人说什…
--------------------------------------------------------------------------------------------
呵呵你说的是我吧!! 已经删了!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网友BW:
觉得没多大用处.

网友BX:
老菜鸟很厉害的说 顶起来了 我才是真正的 PLC菜菜鸟初学 什么都不懂 不过我喜欢西门子的PLC

网友BY:
三菱PLC,没用过

网友BZ:
支持老菜鸟!
  还望老菜鸟能总结一下实现此类功能程序的不同方法

哭!

网友(2008-04-07):
红色故障灯会闪不?qiujiao

哭!

网友:
红色故障灯会闪不?求教中

网友CA:
我怎么看不到你的程序?

网友CB:
我前段时间做了两个这样的程序,一个是FX1N一个是Q02H的,还很管用哦

网友CC:
这也太损了把,还"精"呢!

网友BP(2008-12-06):
http://www.gkwtw.cn/

好象那里有,自己去找一下,答案很多

都是关于工控方面的问题跟答案。。。

网友CD:
好东西,顶啊,这个东西不错,用时间来控制。

我们有时候是用开机次数来控制,程序比这个简单,但是用起来没这个好,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机次数到达,呵呵。

网友CE(2010-08-24):
谢谢菜鸟大大。受益了!~十分感激!~

网友CF(2011-05-25):
非常受益,谢谢老菜鸟!指令运用得好,往往会事半功倍。

网友CG:
请问怎么在程式中加密,这个我可不懂。

网友CH(2016-05-31):
这个东东!确实有点复杂!主要这样不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