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间断双电源切换开关

楼主(2005-11-30):
   在目前低压电力切换产品领域里,主要有 ATS BTS UPS ,ATS BTS 切换时间慢,中间输出有个零位,无法保证工矿企业高灵电器继续运行,UPS虽然不间断供电,费用巨大,维护费用昂贵,一般工矿企业难以接受,本产品的优点是实现两路电零毫秒不间断切换,成本低,维护基本无费用,节能环保,一般企业投入两个月即可收回成本。本产品已获专利.
联系方式:
TEL:0755-81343480
EMAL:hqfei@sina.com
短信手机:13798255595

网友A:
有技术共同探讨,83917292@163.com

网友B(2006-04-25):
能将有关的资料发给我看看吗?Hfran@56.com

网友C(2006-06-21):
能将有关的资料发给我看看吗?XIEBEIKD@163.com

网友D:
能将有关的资料发给我看看吗?liliguo728@sohu.com  谢谢

网友E:
0毫秒切换不会吧?

网友F:
‘一般企业投入两个月即可收回成本’——按什么算的?

网友E:
ATS开关转换时间主要由两个方面决定:1、当大负载启动时电压会下降,这时判断是否真断电还是假断电需要有个时间,大概在0.4秒。2、残弧,开关动作时会产生拉弧,消弧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会造成短路。曾经碰到一电厂的用户,因为ATS切换时间太长,而改用利用交流连锁接触器来做双电源转换。

网友G:
我也觉得用交流连锁接触器来做双电源转换好,经久耐用,故障率低,可是大电流的用交流连锁接触器做双电源就困难了

网友H:
0毫秒切换,根本不可能
又上虚假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