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菜鸟关于数据采集后的处理问题

楼主(2005-11-30):
本人是新手菜鸟,对一些问题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给予解释。

我用一usb数据采集器采集传感器的电压值变化,但是软件测出的电压并不是一个恒定的值,一直变化(在一个范围,而且有几个值会多次重复出现)。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值应该怎么取?

盼得到各位高手的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能不能求平均值?

网友B:
你想针对什么处理啊?如果是想测量标准值,就取平均,标出最大误差。

楼主:
谢谢了,我就取平均算了

网友C:
请问你所采样的电压信号本身是否稳定,可外接准确表头测量一下,如果信号本身稳定,应该是数据采集卡有问题,因为所买的成品卡应该能够保证标称精度,如果是自己用高精度AD搭的采集电路,则有可能因为PCB布线不合理,外围元件不匹配导致无法达到理论精度,我曾遇到过此类问题,我设计的原理图请人画PCB,布线极差,所有的信号与功率,低频与高频都有公共的电流通路,12位AD的精度只剩7位了,后在DA输出放大器,AD输入放大器的输出端与反向端加反馈以避其自激,在其输出端与地加滤波以消除高频干扰,并为每一有源器件的电源与地加去耦,将误差缩小到5~6个LSB,后只得再用软件做缓慢的跟随滤波,终于达到1LSB的误差,注意,是软件跟随而不是求平均,因为,
对于本身在变化的信号而言,特别是周期性信号,你求平均时的采样周期很难保证适合信号的固有周期与干扰的周期,采样点的不合理有可能使求平均于事无补,但滤波跟随算法可以抑制各种频率的很大幅度的干扰信号,应提高采样频率,减小跟随步距,减慢提交最终采样结果的频度,当然,也要适度,要保证跟随速度与信号自身变化速度相匹配。

网友D:
楼上的高人能说说什么是滤波跟随算法吗?小可是菜鸟,第一次听说这种做法啊,请详细说说好吗?

网友C:
其实很简单,先在RAM中建立一个缓冲数据区,其初值为采样回来的第一个AD值,而后高频率进行采样,将缓冲区值与每一个采样值比较,小就增大一点,反之减小一点,每隔一段时间将缓冲值做为AD转换终值输出一次,应提高采样频率,减小跟随步距,减慢提交最终采样结果的频度,则能很好地抑制各种频率的大幅度干扰,我的一套系统,12位AD,每秒采样两千次,跟随步距为1LSB,每隔0.5秒将缓冲值做为AD转换终值输出一次,则最快可于两秒完成满量程跟踪,而采样信号变化速度与此相称,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更慢,因而适用。故而谓之软件滤波,与硬件滤波效果相似,就象用万用表看快速信号一样,都有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