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请教

楼主(2005-11-30):
系统现有一路不规则信号,混合有0-10HZ多种频率,我现在要做个滤波器,把0-3HZ,4-6HZ,7-10HZ各分出来成为3路信号送出去,能否用labview+采集卡做,还是我只用labview编程,然后下载到我应用板子上的DSP上,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必须买NI的DSP模块 ,thanks.

网友A:
可以。只要支持labview,不一定非要NI的。

楼主:
请问zxldzf:如果用labview来做,通过滤波器可以得到3路信号,但现在3路信号我怎么送到其他的系统去啊,另外原来的信号会不会被改变了呢

网友A:
你的实时要求很高吗?你可以先把数据保存再分解。但是一般的数采卡只有2路模出,要不你专门使用一块模出卡。

楼主:
谢谢zxldzf,因为我以前一般做的嵌入式开发和基于FPGA的时序开发,对这个接触很少,也是刚接触labview,数采卡是第一次用,你说一般的数采卡只有2路模出,象这个"专门使用一块模出卡"怎么理解? 3X!!

网友A:
RE:碧血
    一般的数采卡采集是主要的功能,附带模出的通道。像你要求3路就不够了,可以使用一块专门的模出卡,它不是用于采集,而是用于输出的。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给你提供一块4通道的模出卡,是美国的,和labview有极佳的兼容性,相应的数采卡也是。simeonpu@163.com

网友B:
NI M系列的板卡,如6289,6259,6229都可以提供4通道的模拟输出,而且这三块卡都有32通道的模拟输入,

网友C:
用多通到的模拟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