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用单片机控制三个伺服电机吗

楼主(2005-11-30):
有人用单片机控制三个伺服电机吗?急需指导!!谢谢!!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B:
哈哈,钟哥有意思!

网友C:
什么目的驱使用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
这不是太委屈了电机?

网友D:
如果只是需要伺服的扭矩和定位,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干?

网友E:
有呀,众为兴的运动控制器都可以控制4个伺服电机以上。详情可以浏览我司网站:www.adtechcn.com

网友F:
如果只需要一个速度,还要单片机干嘛?!
楼主没有条件,也就不需要“如果“。

网友G:
   可以用单片机,8位的可以简单位置控制,16位的已经可以复杂PID调节,32位的就完全胜任差补和刀补了!
   196或者ARM7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本人的课题是这方面相关的。!!!

网友H:
单片机+专用控制芯片(MCX312,MCX314,X7043,X7023等,也有用CPLD开发的)

网友I:
前几天看到一本杂志,好像是《伺服控制》,中文核心期刊,
里面有篇文章,就是讲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的。处理器包括1个DSP和1个8位单片机。

网友J(2010-10-10):
开发了一块单片机+mcx312的运动控制板,正在编写相关程序。现在需求单片机或ARM控制mcx312相关的C程序,哪位有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