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的现场信号被干扰典型案例,望高手赐教解决!

楼主(2005-11-30):
单位使用的是SIEMENS S7-400PLC在一次增加一组泵并对其进行运行实验时导致其旁边泵开泵,关泵无法在控制室进行控制,怀疑为大电流干扰便将端子排上口的开泵和关泵信号线拆后再接上控制便正常.由于现场信号经常被干扰,而使用屏蔽线价格偏高,请问应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
1:PLC的输出加中继继电器(一级不行加2级试试)
2:PLC继电器的输出带大负载的加阻容滤波
3:2组影响的输出线,尽量的离的远一点(PLC的端子位置上)
4:信号线接泵的那一端也可以加一个阻容试试
我对西门子的不熟悉,只供参考,你的泵是什么信号控制的也没有说清楚。还要确认是PLC自己被干扰了,还是信号线之间干扰了

网友B:
接地线,屏蔽线是否可靠接地,接地点与电气的接地是否相同,或相隔距离太近,实在不行可以使用继电器或光电隔离器。试试看

网友C:
for the malfunction,i think many reasons.maybe because of th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