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数控磨床方案求助-用于麻花钻的螺旋槽

楼主(2005-11-30):
本人打算开发一专用数控系统控制数控磨床,用于麻花钻的螺旋槽加工,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好,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谢谢了!!!(控制三轴两轴直线运动,一轴旋转运动)
1.用arm或dsp+伺服+伺服电机
2.工控+运动控制板卡+伺服+伺服电机
3.PLC+定位模块+伺服+伺服电机
4.CNC+伺服+伺服电机
本人为初学者,请多指教,不要见笑!!!!

网友A:
液晶或触摸屏+DSP运动控制器+I/O+伺服三套,齐活!

楼主:
怎么没有支持一下,提示一下阿!!!!!!!!

楼主:
dsp运动控制器 价值多少 哪里有卖或者相关的资料

网友B:
这样的机床在普通的刀具厂都有,叫开槽机.你带个相机,带个电脑想办法仿照一台就可以了,控制器都是通用系统.你是哪里的?要不要介绍你一家?

楼主:
我在南京,麻烦你介绍一家,了解一下!!!!!

网友C:
你的情况要看你的水平及客户的需要.
1:PC+PLC+伺服系统稳定可靠.但价贵.
2:工控+运动控制板卡+伺服+伺服电机,应该便宜.但控制编程麻烦.
3.1号方案最好是上千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D(2008-09-15):
你好楼主的方案好了吧,现在是什么方案,使用的情况如何,我对这行十分感兴趣!我的电话:13305508666王先生;请楼主将联系方式给我,有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