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循环运转的继电器电路

楼主(2005-11-30):
请各位画一个复杂点的继电器控制的电路.
可以正反转循环运转(正转10S.停止5S.反转15S.停止6S.)可以手动正反转.正反转点动.用继电器和普通时间继电器.有标准电路!还是自己作的好.不管对错.在开阔思路.

网友A:
有点意思哦

楼主:
按扭用有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的标准按扭.用继电器.不要用转换开关.大家试一下吧.电路应该有很多种.

网友B:
可惜我不能上传图纸,等各位发了,蛮复杂了哦……呵呵

网友C:
制衣厂里的烘干机用的就是这种电路。

网友D:
是不还得用时间继电器呀 用几个

楼主:
有会用软件做图的朋友可以把图贴出来.大家交流.

网友E:
这个我感兴趣,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F:
  两个时间继电器,加两个单按钮(启停的那种)控制线路,我以前有做过的.有一段时间了,又要想想怎么做图了!!呵呵!

网友F:
   对了,大家是朋友:我没有软件,咱办啊,你有,还是哪里有啊!!谢谢!!

网友G:
我这里有现陈的东东,用4541和4017做的,外接2个接触器就可以了。时间可以设定。

网友H:
值得试一下。

网友I:
四台时间继电器,三台交流接触器.可惜我不会上贴图.

楼主:
四个时间继电器.两个交流接触器.5-6个按扭.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作图软件.谢谢各位.

网友I:
两台时间继电器构成正转10S,反转15S,一台中间继电器.两台并在接触器,做延时5S.6S,用.工控朋友.
   大家好!
   最近从朋友那里得到一台旧的386电脑.听说是玻璃窖炉自动控制用的.硬盘已不在了,内有三张板卡.一张为HY-6030集成电路较多.有M31AB M9230 M28AB M9230  8脚'共29块.还有HD74LS2459 74LS136PCGD74LS154等.我认为可能是温度采样.二张为HS-PLX6551三张为HS-PCX6561.还有二张输出板.一张为UPA2003C+16只继电器构成.一张为TLP521+8只3DK4D构成.本机为成都市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张沐清老师做.现在本人想用以上材料做一台温度采样,记录器.渴望得到各位工控朋友的帮助.
   祝工控朋友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2006-06-13):
基础问题,欢迎大家参与,锻炼自己

网友J:
用一个急停按钮,两个交流接触器,三个中间继电器,四个时间继电器,五个普通按钮。可以设计出任意控制线路。其中有一个时间继电器为通电瞬时动作,断电延时复位的。各位不妨一试。

网友K:
有点意思,想了一下,画了张图,大家讨论一下吧。 自动循环正反转控制图一 SB1是正转开始的正反转自动循环;SB2是反转开始的反正转自动循环;SB1、SB2可实现立即正反转;SB3为停止;SB4、SB5为点动正反转,但只能在停止状态才能用。 自动循环正反转控制二 SB1是正转开始的正反转自动循环;SB2是反转开始的反正转自动循环;SB1、SB2可实现立即正反转;SB3为停止;SB4、SB5为立即正反转点动。

网友J:
楼上的说不得同志 请认真核对您的图纸 能达到要求才发出来 不要误导他人。

网友L:
杰上的说得不错
这么复杂的图要好好改好了才拿出来
一般人都是照图施工的不会去研究你的对错
要是错了事就大了

网友M:
各位,要不先给我画个简单点的:两个按钮、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反复开停的电路

网友N:
  这跟自动门的控制线路差不多,主要是将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电并在自保那部分电路上就可以实现自动开和关了。但由于有惯性的存在,当正转时碰到限位开关时,时间继电器开始工作,延迟3-5秒后开始反转。

网友K:
各位:不好意思,图中SB1SB2常开并的是延时触头.
另:楼主要先说明用几个按钮才好.后来才知道只用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不过这几个按钮的功能还是没有说明,

网友K:
楼主没有说明常开按钮和常闭按钮的功能,只能自己定义了: SB2为自动循环和手动正反转选择按钮,通电为自动循环状态,按一次后为,再按一次又为自动循环状态. SB1为控制按钮,自动循环状态时,按一次为启动,再按为停止.手动正反转状态时,挖按一次为正转,再按为反转. 请楼主看看下输图能否满足要求.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讨论,请大家指教! 另:如果某些同志认为我的图不能入你的法眼,那你不看也罢.

网友J:
说不得同志并不是说不得的,有问题不说那才是对您的不敬。您还是一个不错的同志吗,起码您有耐心做这种题目,而且还能知错就改。本人也是细心分析您的图后才提出建议的,请勿见怪!希望大家像你学习,等我这个新用户申请到vip后也把图纸贴上来。

网友O:
这个电路算不上复杂

网友P:
我画了一个,画得比较简单,很容易看明白的,虽然在按钮方面可能有些作弊了,但是这个可以在每个状态下都可以实现每个按钮的功能.

网友J:
楼上的图纸行不通,在km1自锁后只能通过按钮来停止正转,自动运行失败。

网友Q:
J1自锁后SJ1一直得电,怎么实现循环

网友R:
其实问题并不复杂,这些都是基础,一般电工动一下脑筋就能做

网友R:
其实问题并不复杂,这些都是基础,一般电工动一下脑筋就能做。
我十年以前就能做

网友P:
最爱挑毛病
刘密
感谢两位认真地看了我画的图,不过能不能再看仔细点。

网友J:
蒙毅
    对不起,本人再次分析了您的设计后证实确实没有问题。
请多多包函我的大意。

网友P:
最爱挑毛病:
没关系,非常感谢你看我的图,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S(2006-11-14):
高手云集呀

网友P:
上次我用个人主页上图做了一下链接的,现重发一下.

网友T:
我是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郑方远我们是生产电量变送器传感器的,其中包括:电流,电压,功率,频率,漏电流,功率因数变送器,及电流电压传感器等产品,便于对电参数进行监测,采集,转换,输出DC4-20MA ,DC0-5V等标准信号,在开关柜,变频调速柜,电力,冶金,矿产,传动,机械,电力机车,UPS,智能楼宇,机房监控,水处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且体积小,便于安装等优点。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如果您需要样本请发邮件或至电于我
联系:郑方远            联系电话:010-89494925
邮箱:zfy125125@sina.com    QQ;398633610
谢谢

网友U:
我想请问上面的几位高手,你们的电路图是用怎样用CAD画的?

网友V:
可以正反转循环运转(正转10S.停止5S.反转10S.停止5S.)可以手动正反转.正反转点动.用继电器和普通时间继电器.这电路因该更复杂点.

网友W(2008-08-26):
用plc
吧
简
单
线
又
少

网友X:
有正反转控制器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有正反转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