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磁粉张力

楼主(2005-11-30):
各位 小弟又有新的问题了 有一台印刷机的收料轴用磁粉张力控制
试机时 发现磁粉张力的力度太小.满载时5KG的力 竟然可以用手拉住
检查输出电流(2.15A) 和电压(DC 24V)都没有问题 磁粉张力是新的应该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6-07-21):
可是磁粉刹车里的磁粉太少,或受潮粘住了

网友B:
磁粉的磁性下降了 换磁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