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漏电开关不能控制这种负载?

楼主(2005-11-30):
漏电空开(单相)下不能接小型控制变压器?
在装配一电箱时,将一控制变压器(250VA,输入380/220V,输出6.3/12/24/36V。)接在单相空开下,但调试时空开因漏电而跳闸,后查出问题是控制变压器部分引起的,但更换两个相同变压器后,故障依然,最后,变压器不经空开控制,故障“排除”,所以,向大家请教,这是咋的呢?你们平时在工作中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难道小型控制变压器不能进空开????

网友A:
空开额定值可能偏小

网友B:
你的漏电开关的额定漏电流是多少的?0.030A的吗?
是你的漏电开关的额定漏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C:
变压器的次级是否接地了?

网友D:
单相漏电开关是一零一火, 而你的变压器是接两根火线.

网友E:
你都没搞清楚就敢乱接,你的漏电空开是单相的,但是变压器输入是380(三相),选用的漏电空开型号不对啊!
换三相漏电空开就OK了!

楼主:
变压器输入电源是单相380V和单相220V两用的。所以,肯定不会是乱接的。
额定电流:63A;负载电流可能就一半左右,动作电流是30mA的。
次级工作正常,用次级输出电压所控制的控制部分也正常。

楼主:
希望大家继续解惑啊。。。

网友F(2006-06-04):
同意吴刚的意见!把二次侧负载断了再试。

网友G:
下面引用由金牌电工在 2006-6-4 0:41:00 发表的内容:
同意吴刚的意见!把二次侧负载断了再试。
--------------------------------------------------------------------------------------------要是断了二次还跳的话那你还是换一个空开吧。

网友H:
这个问题好啊!
我虽没有答案,希望有人给出更多的解释.

网友I:
你选用只有220输入的变压器试试看

网友:
配电箱好象不需要漏电开关吧?

网友J:
空开选型有问题

网友K:
主观上讲你可能不会出现问题。但客观上就难说也许你把总闸的两相火线接入了单相空开。。。。。。顶楼上。。。。。。

网友L:
控制变压器的一次和二次之间是有隔离层的,而这个隔离层是要接地的。我认为是因为隔离层接地而引起零线和火线的电流不一样,在一合闸时漏电开关就会动作。

网友M:
控制电路用得着加装漏电开关吗?而且是变为安全电压的,直接换个空气开关就行了。

网友N:
我也觉得是隔离层接地的原因,我问以前做实验的时候,漏电开关也跳闸,30mA的漏点电流太小了,建议你还是换成C65N微断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O:
注意次级和屏避层不能接地的哦!接地就跳

网友P:
变压器的零线不能接地,接地漏电开关就会动作。

网友Q:
我虽没有答案,希望有人给出更多的解释

网友R:
单相空开?漏电而跳闸?入380/220V?
其实漏电开关接如变压器,因为电感特性和漏电开关原理造成误动作是正常.

网友S:
毕老是师的意思是说,是因为接了变压器才会这样的误动作??也就是说不能这样接是这样的么?

网友T:
漏电开关是可以接控制变压器的,关键是要把零和地分开,用三相五线制,零线不能接地。
至于变压器二次侧能不能接地,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漏开不会跳的,正确与否请高手指正!

网友U:
下面引用由飞哥0在 2005-12-2 10:21:00 发表的内容:
你都没搞清楚就敢乱接,你的漏电空开是单相的,但是变压器输入是380(三相),选用的漏电空开型号不对啊!<…
--------------------------------------------------------------------------------------------
支持!楼主,你的漏电空开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V:
我认为是断路器跳而不是漏电检出的动作。
变压器型负载,通常要采用D型脱扣的断路器。线圈上电的瞬间的冲击,很容易造成C开头的断路器误动作。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把这个老帖给顶起来了。。近段时间忙于应试,就基本上没上网了。所以。。。
跳闸绝对是因漏电跳的,开关有漏电指示得。。
由于负载对漏电要求很高,所以当时就将进线总开关选成了带漏电保护的,让主回路和控制回路都能保护。

楼主:
开关型号,CNC 63A,30mA。
正常工作电流40A左右。。

网友W:
同意吴刚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