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通讯协议

楼主(2005-11-30):
请问上位机与台达plc通讯的时候校验是什么算法,参照 通讯协议v1.0 校验有时候可以,但有的时候有问题。例如 :020312040010D5 ,为什么校验码和公式算不一致,但是指令是对的

网友A:
没有不一样吧!系统算出来的LRC校验码是D5
公式算法如下:02H+03H+12H+04H+00H+10H=2BH
  取补码:      2BH的补码为D5H.
注意里面的运算操作数均是十六进制的。

楼主:
2BH的2补码:
2BH=101011(b)取反 010100  加1为 10101 结果为15,校验怎么是D5。
算法理解错了么

网友B:
老大:2BH=00101011,不是101011。

楼主:
阿,高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