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提供变频器内快速熔断器的厂家吗?

楼主(2005-11-30):
有提供变频器内快速熔断器的厂家吗?价格如何?烧坏熔断器有何原因?

网友A:
有全新富士快速熔断器CR6L-350,CR6L-400,CR6L-600各30只(800V等级)。但不同的变频器使用的快速熔断器不同,安装位置不同,可能无法使用。
烧坏熔断器除了因为模块损坏外(快速熔断器无法保护逆变模块,只能防止故障面扩大),其紧固螺丝松动,或本身的老化,都会造成变频器正常运行时烧毁。

网友B:
我公司有原装拆机的进口或全新国产快速熔断器,0512-68289509 陈工

网友C:
买国产的好了,价格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