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中金手指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2005-12-01):
各位大侠好,问一个很菜的问题:Protel中金手指是用什么做的?
谢谢!

楼主:
顶一下!
我用长方形的Pad(MultiLayer)做可不可以?如果不上锡应怎样标注?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我过去用放置粗导线(PT)来产生"金手指",就没有Pad的上锡问题了.

网友B:
制作的时候要求镀金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不过金手指好像都不镀金吧!哈哈!

网友C:
据我所知,金手指是你制作电路板时的工艺要求,并且镀的是金子。

网友D(2006-08-22):
在相应的SOLDER层标出,不需要直接告诉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