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西门子6SE7031-OEE60-Z限流电阻

楼主(2005-12-01):
西门子6SE7031-OEE60-Z充电限流电阻:瓷管直径30mm,长145mm,上面绕有2段电阻丝,电阻丝的直径0.45mm,各26匝、约20欧姆。谁有的话,请支持。

网友A:
我想。。电阻只要功率相同,阻值相同,材料相同就可啊。。有必要一点不差吗?再说电源的维修要求没那么高吧?那不是搞维修的就惨了,整天去找备件去了!!!!

楼主:
我赞同你的意见,这个电阻没有标参数,我写的是测量的原始资料,给大家做参考,如果有参数相接近的电阻,请卖一只给我。

网友B:
前两天还修理过一个呢,一样的 故障

网友C:
不知你要的是何样子,我司有西门子6SE70工程型电源板,驱动板等大量配件,需要可联系0573-8038826魏先生(013757388502)

楼主:
魏先生:您好! 电阻式样请看图片,式样和功率基本相似就可以了,阻值在25欧姆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有的话请回复一下,我找你联系。

网友C:
此电阻可替代的,只要阻值相同.你只要就近买一个就行,不必一定要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