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怎样与s7-200连接

楼主(2005-12-01):
请问intouch9.0怎样与s7-200连接,都需要些什么配置?
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PC-Access的opc方式连接。

楼主:
激情如火你好,我的意思就是intouch怎么与s7-200通信,你说的PC-Access的opc方式连接具体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通过串口将plc与装有intouch的pc机连接起来就可以通信了。
能否赐教,谢谢

网友B:
1.用SOFTNET加OPC
2.用第三方的OPC软件如kepware ,上层用opclink

网友A:
deng_lp的方法也可以
to:Andrew883
通过串口(或以太网、profibus)将plc与装有intouch的pc机连接起来,然后配置软件pc-access或softnet、kepware等,把sever按照实际的通讯参数配置好以后,调用intouch中的opc驱动,搜索配置的opcsever,然后获取组和tag等。

网友C:
那装有intouch的pc机里还要不要加什么硬件吗?比如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