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C模块被烧掉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急啊!

楼主(2005-12-01):
我用的是S7300的PLC,CPU为312,有一个数字量模块,型号为SM323 6ES7-1BH01-0AA0,两个模拟量模块,型号为SM334 6ES7-0CE01-0AA0。现场接线的时候把模拟量模块烧掉了,我们所有的信号都是4-20mA的电流信号。
我是这样接线的:1端接电源正极,20端接电源负极,然后分别将电流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引到接线端子上面来,然后再将每个电流输入通道的负端(3,6,9,12)接到M端,将输出通道的负端(15或18)接到M端。以上是我PLC的接线。
然后有传感器的接线,我们一共有3种传感器,转子流量计,压力变送器和电动调节阀。按照接线说明,流量计的正极接PLC电流输入的负极,流量计的负极接24V电源的负极,电源正极出来接PLC电流输入的正极;压力变送器的正极接24V电源的正极,负极出来接PLC电流输入的正极,电源负极出来接PLC电流输入的负极;电动调节阀是接输出通道,然后单独提供一个220V的电源。
传感器的电源我们是公用的一个24V电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烧之前,我们发现信号之间相互影响,就是改变一个输入通道的电流,其他的输入通道数字也跟着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啊?还有,我们单独接流量计的时候,输入信号经过采样转换后数据是正确的,再把压力传感器接上,就发现数字改变,并且不正确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以上就是整个实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我分析一下是为什么,如果有情况不明白的可以电话联系,133-0842-3936。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拜托各位大哥!

网友A:
你这样接肯定有问题的,实际上流量计和压力变送器对于PLC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2线值接线(串24VDC电源)。以西门子的要求:24V+接 变送器的+(2线制的变送器都一样),变送器的- 接PLC输入的+(模拟量模块),然后PLC输入的- 接24V-.这样接的话,几路接进去都没问题。(把24+先接PLC输入的+也行,但千万两种接线方式不要混接)。

网友B:
根据我所知,没有串24v的情况,一般都是模块输入通道直接提供电源给负载,负载返回电流信号!

楼主:
夏天001大哥,你说的接法是我们的压力变送器的接法,可是流量计的说明书上的接法是:流量计的正极接PLC的负极,流量计的负极接电源的负极,电源的正极接PLC的正极。我们按照这种接法,首先不将它连进PLC,用万用表检测电流信号,的确是4-20mA。所以,我们接线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是按照说明书接的。如果两种方式不混接怎么办呢,他的接线要求是这样的啊?是不是必须采用其他的传感器呢?还有,信号之间相互影响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都采用流量计的接法,改变一个输入信号,其他的信号也跟着改变,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希望各位帮忙查查,帮帮忙啊。拜谢各位!

网友C:
能够判断上哪一路吗?

网友C:
还是电源的问题大

网友D:
  信号之间相互干扰,可以在PLC柜内使用屏蔽线试试.
  另外造成板卡被烧可能有两种原因:
  1,由于现场电流不稳定造成的建议信号经过隔离配电器后再进入PLC.
  2,有可能是由于CPU内部多功能卡选择的位置不正确造成的.

网友E:
干扰可以用0.01-0.47电解电容并在信号两端耐压值24VDC

网友F:
我同意一年级同学的观点,我这里用的是温度变送器,4-20ma的,用的就是模拟量模块提供的24V电

网友G:
模拟量模块应该已经提供电源了
在DCS中也一样,模拟量仪表都是DCS提供的,提供电压,反馈回来4-20ma的电流

网友H:
我对这种现象接触过几次,有一路输入,其他的几路都受到干扰,并且数据浮动范围很大,这说明S7的模拟量模块各通道之间共用一个模数转换模块,不是隔离的,一般情况下,我是单独的电源为一个变送器供电,来判断情况,然后更改接线和电源所带的负载。

网友H:
还有你的模块坏了,是单个的通道坏了还是所有的通道坏了,单个通道坏了是不读数了,还是读取的数据不准确了,如果是所有的通道坏了,说明西门子的质量问题。

网友I:
模拟量模块上有拨码开关,如果有错会造成显示错误.

楼主:
To->zjd-2003大哥:其他没有烧掉的通道读数没有问题,其他烧坏的通道读数有,但是数据不准确。如果数据之间相互有影响,应该怎么办啊,你说的方法我不是太明白。我所说的相互影响是在其中一个传感器数据改变的时候有影响,不是接好后自己波动。还有,我们不可能每个传感器一个24的电源,传感器的电源是公用的一个24V,不过跟PLC模块的电源是分开的。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如何接线啊?

网友J:
如果你的一次表24V电源不是从PLC来的那末就可能出问题.问题在于你把流量计的单独24VDC介入了PLC.

网友K:
你的模拟量模块上的量程卡的设置有没有问题啊
4-20MA,分C、D两种,为:4线变送器电流和2线变送器电流

网友L:
流量计接线错误,应该是:电源正极接流量计正,流量计负接PLC正,PLC负接电源负。如果按照你的接法,直接就烧模板。

网友M(2008-05-27):
我觉的你应该对应PLC的型号,选择相应的电源,型号的电源的匹配很重要,2A,5A,10A.三种要分明白。流量计那些不用看,一般回馈都是接DC24或25.。你应该看下硬件配置的型号方面的问题,因为外部仪器一般没什么大事。

网友N:
3、6、9、12不应该接在一起,本来模拟量就是一个一个的单独回路。接一起就相互影响了

网友O:
有没有外部线路短路!!!!!!

网友P:
"流量计的正极接PLC电流输入的负极,流量计的负极接24V电源的负极"
流量计是有源的,该通道应定义为四线制电流,流量计的正接PLC电流输入的正,流量计的负接该通道的负,并接该模块负端

网友Q:
有可能是接钱接错了,也有可能是干扰,模拟量输入,你可以直接把模拟量模块改为二线制,如果模块型号不支持两线制,你可以改为四线制,加几个配电器即可,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流量计的正极接PLC电流输入的负极,流量计的负极接24V电源的负极"
流量计是有源的,该通道应定义为四线制电流,流量计的正接PLC电流输入的正,流量计的负接该通道的负,并接该模块负端

网友S(2008-12-03):
6 9 12 不应该接到PLC的M端,只有输出的通道才需要连接M端,你可以好好参考一下SM334的硬件接线手册,还有据我所知SM334只能是0-20mA的信号没有4-20mA

网友T:
模拟量的信号其实有两种,即“外部”供电和“内部”供电的。所谓的外部供电是指仪表有外接的220V的电源,而内部供电的没有外接220V电源。一般来说,流量计是属于外部供电的,而压力计则是内部供电的,不知你的是否如此?通常这两种分用两个模块较好。

网友U(2012-02-29):
我昨天一口气烧掉我三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我昨天一口气烧掉我三个模拟量模块···

神仙。。

网友W:
西门子的AI模块应用,先弄明白量程卡以及两线制接法,四线制接法。就OK啦。

网友X:
都要钱哪,接线之前要多看看说明书哟,不然,一念之间,一是不安全,二是一个模块就报销。

                                    曾母暗沙自动化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Y:
楼主,是不是接错线了?